风机电流波动大,高手给看看

楼主(2008-08-07):
我单位有一台200KW的除尘电机,原来的叶轮轴承坏了,我们买了一套新的,安装后刚开始很正常,大约一小时后电流开始波动从80A~400A,不停的反复不动时间间隔10~15秒,这个风机叶轮是两个轴承压住轴的,用皮带传动,刚刚换了电机,没有任何改善,请高手指点。迫切需要帮助和建议,也请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给一些帮助

网友A:
建议查一下:

1、叶轮有无轴向串动。

2、借助风速仪,测量一下风量,看看风量是否随着电流同步变化,如果是,那就是喘振。

网友B:
同意yjig的

看看是不是喘振,风管里面声音是不是很不正常!

网友C:
建议看一下风叶转动的是不是均匀。另外“不停的反复不动时间间隔10~15秒”,是指点流从80-〉400-〉80的变化时间吗?如果是,就检查一下轴向是否有串动现象。

网友D:
听听电机里面的声音看看呢

网友E:
问题应该在电机外部,检查一下轴向是否有串动现象。

楼主:
是喘振怎麽办?甚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F:
是喘振就设法减小出风压力、增大流量,疏通滤网。喘振时间周期与管网特性相关,10~15秒似乎比较长了?管网容积很大?

楼主:
是除尘用的,靠吸风,很大,叶轮直径2米左右,吸风管很粗2米多。

网友G:
1.检查轴的动平衡,

2.检查风扇叶的动平衡.

网友G:
用动平衡机进行检查和校准.

网友H:
喘振就设法减小出风压力、增大流量,疏通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