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电流波动大,高手给看看

楼主(2008-08-07):
我单位有一台200KW的除尘电机,原来的叶轮轴承坏了,我们买了一套新的,安装后刚开始很正常,大约一小时后电流开始波动从80A~400A,不停的反复不动时间间隔10~15秒,这个风机叶轮是两个轴承压住轴的,用皮带传动,刚刚换了电机,没有任何改善,请高手指点。迫切需要帮助和建议,也请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给一些帮助

网友A:
是新买的轴承质量有问题吧。现在好多所谓的新轴承其实是翻新轴承,我们也买过翻新轴承。用200KW电机带动的轴承,这种轴承应该直径应该不细。比较小用。后来我们换了正宗辽宁瓦房店轴承,在专卖店买的。

网友B:
查查管道!!看看风量。

网友C:
 怀疑是轴承,我公司遇到这样的情况,换上新轴承不如原来的旧轴承,最后到电机厂买专业厂家生产的轴承才解决问题。

网友D:
瓦房店轴承不错,要是有¥的话换SKF吧

网友E:
松开皮带,分别手动转动风机和电机,看看是否有异常,如果没有看看是不是缺相运行了。

网友F:
检查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机械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