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瘦客户端(IE浏览) 如何配置!

楼主(2008-08-07):
ifix瘦客户端(IE浏览) 如何配置!
目前我用iclientTS来配置 ,用的是WIN2003终端服务器。利用RDP远程桌面来访问终端服务器。遇到问题是,当第一个授权用户AA通过远程桌面RDP登陆终端服务器后,ifix运行正常。可当第2个用户BB登陆终端服务器并访问IFIX后便提示proficy ifix软件正在运行。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 或麻烦提供详细的配置过程。
我基本是按照IFIX自带的电子书中的使用终端服务器来配置的。 另:iFIX有授权,iclientTS许可数为10,win2003也有终端授权。

网友A:
建议用portal进行web发布,这个终端方式不太好用

网友B:
电子书上有,对于不同的用户AA,BB,需要用IFIX进行多用户配置。,一个用户对应一个SCU

楼主:
我成功啦  不过发现是授权的问题! 用的是假狗,嘿嘿!  最后发现不用一个用户对应一个SCU ,只要每个用户的节点不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