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位软件中如何实现控制?

楼主(2008-08-07):
您是否遇到过在上位软件中如何实现控制的困惑,都是如何实现的,有经验的来说说,探讨下都有哪些实现方法。

网友A:
问题不明,控制什么呢?看此贴的困惑了。

网友B:
尽量在下位控制,上位负责监视/报警/报表/历史等管理功能,两者不要错位;

网友C:
同意2楼的意见,上位机控制即没有实时性,而且不够安全。

网友D:
上位也不是不可以做控制,但是控制是分级的,一般上面只能做大方向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