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800F中关于PID控制回路的正反作用的设置?

楼主(2008-08-07):
请问:ABB AC800F中PID控制回路的正、反作用在那里设置?

         我把比例系数改成负数,但是好像不好用!(有时正作用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

         标准的设置在那里?

         谢了!!!

网友A:
菜!已经找到了设置的地方!

网友B:
如果你的控制回路使用的是-CU模块,那在-CU模块中有一个选项是设置正反作用的

网友C:
使用 调节控制 中的 通用块   在块里设置的第一页有“正反作用”和“阀门开关特性”两个选项

网友D(2008-10-07):
使用 调节控制 中的 通用块   在块里设置的第一页有“正反作用”和“阀门开关特性”两个选项
同意,

网友E:
在PID156功能码中的s22

网友F(2008-12-17):
把输出用1减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