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维护historian数据库

楼主(2008-08-07):
 尽管historian对tags数据有collector 压缩和保存压缩算法,但是时间长了,数据库越来越大,硬盘空间不够时候能不能把最旧的数据删除(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设置),如果只能手动删除数据库表空间 是最差的办法了。GEFANUC高手出来解答下吧。

网友A:
组态TAG的详细中,有个保存天数,默认为0,修改即可

楼主:
在Historian里没有保存天数的选项,只有把归档设置为覆盖旧数据了。

网友B:
               说的很对呀,

网友C:
一般都是覆盖旧数据的 呵呵

网友D:
现在的企业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一般都会用到磁盘阵列,不够就多插硬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