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被写保护无法写入文件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8-07):
一、查看U盘上面的写保护开关是否打开,该开关与过去使用的软盘原理一样。

二、查看该U盘的根目录下的文件数目是否以达到最大值,通常格式的应256个。

三、在“我的电脑”上点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查看该项中的项目是否全部正常,如有不正常的则需更新驱动程序。

四、经过试验发现,该U盘换到另一台机子可以正常使用,说明故障不在U盘本身,而在那台机器上。这时对U盘进行格式化、转换格式等操作都不会起作用。解决步骤:

1、开始-->运行-->regedit-->确定,进入注册表。

2、查看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2\Control\与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两项中是否有StorageDevicePolicies子项,且该子项中是否有WriteProtect值,如果有则将其值改为0后跳到第5步;如没有则进行下一步。

3、查看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torageDevicePolicies
如无StorageDevicePolicies该项,则新建(在Control上点右键-->新建-->项,将新建项重命名为

StorageDevicePolicies)

4、在右边栏内新建立Dword值,命名为WriteProtect,值为0

5、重启计算机后插入U盘,正常
看完记得回贴,你的回贴就是我的力量

网友A:
顶一下,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B:
  还有点复杂,不容易记住。

网友C:
还有简单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