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能否在1秒钟完成5次换向?

楼主(2008-08-07):
各位高手,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步进电机能否在1秒钟完成5次动作4次换向?每次动作电机旋转40°左右。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

有问题可来电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网友B:
应该很容易,加起来还不到一圈

楼主:
请问用PLC可以控吗?

网友C:
可以用PLC控制的.

网友D:
可以,但惯量匹配和加减速曲线要搞好

网友E:
我做过18度行程每秒40次的实验。长期使用的是20次左右。40度换5次,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噢。请问刘老师,您用的多高的频率,加速时间设多长,细分是多少?我用三菱Fs1的PLC写了一个程序,每次动作用19ms的时间来加速,只要加速完成动作即完成。但是没有成功。能给我讲一下您写程序的思路吗?

网友D:
直线加减速可能够呛,可以试试分三段或5段;19ms也太少,50以上比较好;或者换大一些电机和驱动器试试

网友E:
我用的是运动控制卡,40细分的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要找一下了,还是01年做的,记不清了。开始用国产卡,直线加速(其实连直线加速也算不上),速度是10KHZ,加速度是5MHZ/S,后来用进口卡了,加减速平滑了一些,同一个电机和驱动器,速度和加速度都可以提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线加减速可能够呛,可以试试分三段或5段;19ms也太少,50以上比较好;或者换大一些电机和驱动器试试

请问,每段加速的时间都要50ms以上上吗?

楼主:
请问刘老师,您是用2ms时间换一次向吗?

网友F:
好像不能那么快吧,1秒钟4次换向有点南。

网友E:
2ms?没那么离谱,我又不需要换500次.

网友G:
离谱 离谱 离谱 离谱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想知道,步进电机的加速和恒速运行的时间分别用多少?还有电气反应的时间怎么算?

网友D:
5次每秒,就是10次加减速,所以推荐您100ms-50ms一次完整的加减速。

网友E:
对于步进电机,这个数量级的应用,需要考虑“电气反应的时间”这么复杂的概念吗?加速有10ms应该够用了。不过驱动器最好用细分驱动的,细分太高是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有印象当年半步驱动与40细分驱动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H:
呵呵;步进这个恐怕比较难完成,除非你的转动惯量特别小;

网友I:
没问题啊

5次换向每个动作有一百多毫秒时间呢

网友J:
如果是固定的动作,可以用机械的方法实现。

楼主: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出差。先谢谢各位了。我用控制器写了一个程序,空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能带重的东西,就象18楼说的,转动惯量要很小才行。

网友K:
动作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一个问题是转动惯量太小实际应用困难,还有一个问题是电机发热这么严重,步进能否承受?

楼主:
再请教各位知道怎么写控制卡的上层绘图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动作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一个问题是转动惯量太小实际应用困难,还有一个问题是电机发热这么严重,步进能否承受?

谢谢,关于电机的发热我还真是没有考虑,但是工作环境气温很低,大约零下3~4摄氏度。一般步进电机到130摄氏度时不工作,降到70摄氏度以后再工作。

网友L(2008-09-19):
各位,现在我的客户那边把要求改了。他们要求用步进电机带滚珠丝杠,而滚珠丝杠(导程=25mm)带一个重150Kg重的东西行走,每秒钟运动5次,每次转动2圈。我有一个三相的步进电机,它在无细分矩频特性为(3000Hz,33Nm)(4000Hz,29Nm)。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带动?

网友M:
初步算了一下,貌似不能。

网友N:
凭感觉25楼这么大的螺距不大可能

网友O:
从力矩特性来讲,完全足够了!老大, 29N.m呀!这么大的力矩!不知道你们怎么算的不行。

如果是单向运行,每秒5次,每次2圈,那么是每秒10圈(600RPM),

计算出来的加速转矩为2.98N.m,考虑到中间启停,需要加快速度。实际力矩比这个要大一点。

计算出来的负载转矩为0.32N.m(设丝杆摩擦系数为0.05,传动效率为0.9)

所需要力矩为:2.98+0.32=3.3N.m

以上计算忽略了:螺帽预负载力矩、滚珠丝杆自身需要的加速转矩、电机转子本身所需的加速转矩。

算上裕量,按三倍以上,10N.m的电机够了。 因为4000HZ对应29N.m,而4000HZ没有细分时的速度为4000*60/300=800RPM (三相步进无细分步距角1.2度,每圈300脉冲)

不过我表示怀疑,你的三相步进电机在转速达到800RPM时力矩还能达到29N.m

实际上我们的设备中用三相86步进(号称最大力矩有4.2N,实际肯定没有),做为纠偏执行机构(往复运动),虽然纠偏速度比较慢,但是负载500Kg,丝杆导程5mm,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H:
呵呵;用伺服系统配上刹车电阻是可以的,不过成本比步进要高的多;

网友N:
纠偏的速度不会太快,每次纠偏行程很小,零点几个毫米而已,不用加速就可以了。25楼需要100ms完成1圈,哪怕在最高速度完成都是600RPM,所以个人观点是无法实现。这么小的往复动作还是参考一下上面网友说的机械偏心来实现吧

网友P:
伺服驱动 旋转90度,每分钟可以做到150个工作周期 (从0到90度然后返回0度算一个工作周期)。这个数据是我做伺服驱动器时实测的(有数据波形),电机是小惯量电机。如果电机惯量很大,次数肯定会少的要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O:

从力矩特性来讲,完全足够了!老大, 29N.m呀!这么大的力矩!不知道你们怎么算的不行。

如果是单向运行,每秒5次,每次2圈,那么是每秒10圈(600RPM),

计算出来的加速转矩为2.98N.m,考虑到中间启停,需要加快速度。实际力矩比这个要大一点。

计算出来的负载转矩为0.32N.m(设丝杆摩擦系数为0.05,传动效率为0.9)

所需要力矩为:2.98+0.32=3.3N.m

以上计算忽略了:螺帽预负载力矩、滚珠丝杆自身需要的加速转矩、电机转子本身所需的加速转矩。

算上裕量,按三倍以上,10N.m的电机够了。 因为4000HZ对应29N.m,而4000HZ没有细分时的速度为4000*60/300=800RPM (三相步进无细分步距角1.2度,每圈300脉冲)

不过我表示怀疑,你的三相步进电机在转速达到800RPM时力矩还能达到29N.m

实际上我们的设备中用三相86步进(号称最大力矩有4.2N,实际肯定没有),做为纠偏执行机构(往复运动),虽然纠偏速度比较慢,但是负载500Kg,丝杆导程5mm,完全没有问题。

谢谢!请问您的加速转矩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一直在寻找这方面的计算方法.大多数看到的都是以折算的转动惯量乘以加速度.但是我一直搞不清它们的单位,还有就是转动惯量是如何折算的?

网友Q:
步进电机可以换向吗?

网友R:
不太清楚,关注中。。。

网友O:
to 王知秋:

加速转矩= 转动惯量 乘以  角加速度

对于直线移动的物体,它的转动惯量是非常容易计算的 = 质量 乘以 (丝杆导程/2Pi)的平方

角加速就更容易了,上面的要求每秒钟运动5次,每次转动2圈,那么就是每秒转动10圈,一圈的角度为2Pi,所以角加速为10*2Pi=20Pi

所以加速转矩T= 150 乘以  (0.025/2Pi)的平方 乘以 20Pi  = 0.149 牛.米

我上面算错了一个20倍,不好意思!  其实加速转矩要求是非常小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Q:
步进电机可以换向吗?

可以.步进电机有脉冲加方向信号的控制方式,还有正反转脉冲控制方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O:

to 王知秋:

加速转矩= 转动惯量 乘以  角加速度

对于直线移动的物体,它的转动惯量是非常容易计算的 = 质量 乘以 (丝杆导程/2Pi)的平方

角加速就更容易了,上面的要求每秒钟运动5次,每次转动2圈,那么就是每秒转动10圈,一圈的角度为2Pi,所以角加速为10*2Pi=20Pi

所以加速转矩T= 150 乘以  (0.025/2Pi)的平方 乘以 20Pi  = 0.149 牛.米

我上面算错了一个20倍,不好意思!  其实加速转矩要求是非常小的。

谢谢赐教!                                                                                                    不好意思,您所说的"每秒转动10圈,一圈的角度为2Pi,所以角加速为10*2Pi=20Pi"其中的20Pi应该是角速度吧?角加速度的话是不是应该再除以加减速时间?请问象我这种情况加减速时间应该以多少合适?                                                                                                    能否留下您的邮箱地址,以便以后交流呢?我的邮箱是tqjdwsh@163.com

网友O:
呵呵,是的了,就算考虑三角型控制(只有加速和减速),那么速度也得每秒20圈, 角加速度为20*2Pi / 1 =40Pi

上面的力矩增大一倍,等于0.298N.m ,就算把加速度再提高,力矩也增大不了多少。

所以从理论计算,这个负载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S:
我用百格拉步进,每秒换向5次,每次2圈,最大值。

网友L:
引用 网友O:

呵呵,是的了,就算考虑三角型控制(只有加速和减速),那么速度也得每秒20圈, 角加速度为20*2Pi / 1 =40Pi

上面的力矩增大一倍,等于0.298N.m ,就算把加速度再提高,力矩也增大不了多少。

所以从理论计算,这个负载是完全可行的。

对,理论上是这样的.谢谢!看来我可以把那50Nm的步进电机介绍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