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块能直接换吗

楼主(2008-08-07):
7.5KW变频输出模块炸了 找不到型号了  是不是找个同功率模块换就可以?

网友A:
型号要对啊

你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模块型号有吗?

网友B:
各个引脚位置必须相同才可直接代换。

网友C:
更换条件:1 参数不小于原来(耐压和最大电流)

                   2 引脚位置对应

                   3 螺母,螺孔相对应;也可以重新再散热片上钻孔;攻丝(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