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电工如何测量变频输出电压?

楼主(2008-08-07):
变频器输出电压用数字表怎么测量不出来呢 现在工厂基本都是数字表 老指针表已经很少了 数字表怎么测量不出输出电压?

网友A:
不会吧,应该是可以测的呀,不知你是如何测的,还有你测的频率和电压是成比例的,但不会高于额定工频电压的,也就是变频器不会有升压的作用!

网友B:
那就买台指针表啊,几十元钱,反正工厂出,还有用数字表也可以的,不过恐怕要真有效值的!

网友C:
数字表可以测出来啊。我测过的。

网友D:
准确测量,需要有真有效值得交流电压测量!!抗干扰要好!!
至少不低于这个档次的数字表!!Fluke 117C

 真有效值,可准确的对非线性负载进行测量

网友E:
最好是用指针表,有些数字表容易烧坏!

网友F:
最好用可以测有效值的表

网友G:
老式的表好用,^^^^^^^^^^^^

网友H:
数字表可以测的岀的。

网友I:
其实这些表都不好量的,因为我们一般用的表都是基于50HZ的,所以要用专业的工具.

网友J:
呵呵..最好用示波器,不过我使用指针表测-MF47

网友K:
请问楼上什么是有效值???在运转时还是在有输出时??

网友J:
to楼上:有效值嘛....我也不知道。哈哈.....

网友L:
用数字表电机运转时没法测,波动太大,不接电机时可以测

网友M:
偶量过,无输出时直流电压也很高.

网友N:
有效表我用Fluke 119C的,电流电压都是有效值的,就是价格贵呀...1300元呢

网友O:
FLUKE15B 17B

网友D:
FLUKE15B 17B 不是有效值的!

好表都贵,不会低于600!!

数字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时,读出数值的处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平均值响应的AC/DC(交流/百流)转换器,实际反映的是正弦电压的平均值,然后根据平均值与有效值存在的确定关系,通过调整线性整流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幅度,来使仪表直接显示出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但这种处理方法,当被测正弦电压的失真度超过5%时,测量误差将明显增大。而且利用平均值响应的数字万用表不能直接测量方波、三角波、锯齿波等非正弦电压。

  第二种测量交流电压的处理方式就是利用真有效值AC/DC转换器,直接测出交流电的有效值。因测量原理符合有效值电压的定义式,故称之为真有效值(Trne,RMS)。其读数比平均值AC/DC转换式数字万用表更准确,也更客观,可不必考虑被测波形的参数变化(对失真的正弦波和非正弦波都能准确地测量)。因此,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在测量交流电压时优于平均值响应的数字万用表。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应首选电压档为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

网友P:
引用 网友D:

FLUKE15B 17B 不是有效值的!

好表都贵,不会低于600!!

数字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时,读出数值的处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平均值响应的AC/DC(交流/百流)转换器,实际反映的是正弦电压的平均值,然后根据平均值与有效值存在的确定关系,通过调整线性整流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幅度,来使仪表直接显示出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但这种处理方法,当被测正弦电压的失真度超过5%时,测量误差将明显增大。而且利用平均值响应的数字万用表不能直接测量方波、三角波、锯齿波等非正弦电压。

  第二种测量交流电压的处理方式就是利用真有效值AC/DC转换器,直接测出交流电的有效值。因测量原理符合有效值电压的定义式,故称之为真有效值(Trne,RMS)。其读数比平均值AC/DC转换式数字万用表更准确,也更客观,可不必考虑被测波形的参数变化(对失真的正弦波和非正弦波都能准确地测量)。因此,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在测量交流电压时优于平均值响应的数字万用表。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应首选电压档为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

如此精辟

网友Q(2010-03-11):
能用万用表测量通电的交流电吗?电工是直接通电测量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