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使eplan P8中电缆芯线的排列按照源连接点顺序排列?

楼主(2008-08-07):
不标颜色是按照连接点顺序排列的,可是一标颜色就乱了,请问怎么让它顺序排列呢??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这是是什么报表?电缆图表吗?生成报表时使用"排序"即可,设定排序条件.

网友B(2009-11-23):
学习了,以前也遇到过这个的问题

网友C(2011-09-24):
EPLAN中汇流排的出线电缆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