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显示故障代码6402怎么办?

楼主(2008-08-07):
如题,原来好的,断电以后再上电就故障灯闪,用编成器改容量改不进,请大家说说该怎么办,电池正常,如要换CPU板谁有,谢谢.

网友A:
错误现象及原因 :内存容量设置不良。

解决方法 : 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正确的设置参数。

网友B:
错误代号(D8064) 6402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

当传送程序时(STOP)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内存容量设置不良。

解决方法

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正确的设置参数。

网友C:
heeh 参数改下哈。。。。。

网友D:
有可能内存问题,电池正常的话加个存储卡试下 不行就要换CPU了

网友E(2011-04-11):
清除plc内存就行了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灌入1个程序应该就可以了。
PLC电池可能有问题。

网友G(2011-12-03):
这个内存要怎么清除的?我的PLC我把电池拿出来,时间太长了,就显示了6402故障代码,而编程软件的清除内存这项是白的,点不进去的清内存的。

网友H:
呵呵;可能需修了;

可以寄我公司检测一下;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