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的测量和故障判断

楼主(2008-08-07):
工作中,当我们发现电脑显示的压力数值为零或满量程时。
首先要确认是现场仪表和测点的故障,还是安全栅及板卡的故障。进入现场检查差压变送器。
1、打开差压变送器的接线盒外盖时,应顺便检查差压变送器外观有无碰损,接线电缆有无明显松动和破损。
2、使用万能表测量现场差压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否在4—20mA的范围之内。4mA对应零,20mA对应满量程。确认输出电流是否正常。如果现场测量值换算同实际经验值相符,而电脑显示值为零这说明是安全栅及板卡的故障,现场仪表和测点无问题。当现场测量值经换算与电脑显示值相同,说明导压管或变送器有问题。
3、检查一次元件是否堵塞。引压管:检查管路是否漏或堵塞;检查阀门是否全开;检查充液管路里是否有残存的气体,在气体的管路里是否有残存的液体或杂质。
4、检查差压变送器的电器连接,保证接插件是清洁的,看有无短路或开路,插针是否可靠接壳。
5、确认导压管无问题后,检查变送器。
 变送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无内藏指示计使用BT200检查。
 如线路发生故障,显示屏显示“COMMUNICATIONERROR”
 如变送器发生故障,显示屏显示“SELFCHECK ERROR”
 使用内藏指示计检查。
如线路发生故障,无显示
 零点调整与量程校验。
使用变送器本体的调零螺钉,用一字螺丝改锥调节调零螺钉,顺时针调节输出增大,逆时针调节输出减小,调零数值精度可达量程的0.01%,调零变化大小由调节速度决定。因此,精调应慢,粗调则快。满量程的校验要使用专用打压装置,并有压力显示,同变送器指示计(BT200)进行比较,数值在允许误差内。
注意:调零后,不能立即断电。如调零后30秒内断电,零点将恢复到原值。调零时应将导压管关闭,拧开泄压螺钉将管内余压排掉,再进行调零操作。
6、确认变送器和导压管无问题后检查安全栅。
 安全栅电源有24V 。
 4—20mA输入端测有24V电压。
 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数值应相同。
以上条件都符合,说明安全栅无问题。如无24V电源应查电源线是否断路,接线端是否牢固。输入端无24V电压或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数值相差大,应更换安全栅。
7、确认导压管和变送器、安全栅无问题后检查板卡。
 采用仿真器给定4—20mA信号输出到板卡上的端子。检查程序中有无信号输入,有则说明板卡无故障,问题可能发生在安全栅与板卡接线端处的连接线上。无输入信号说明板卡这个通道已坏。
 另一个方法,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板卡有备用通道,可将原接线端子改到备用通道端子上。更改程序中的硬件通道和变量,程序检查无错误后,进入调试界面,检查程序中有无信号输入,有则说明原通道有故障,无则应查找安全栅与板卡接线端处是否断路。
检查步骤如上,判断过程举例说明
例如:发现电脑监视画面P1290除尘前后压差显示为0。正常显示0.33Kpa, 除尘前后压差量程0—3Kpa。
1、进入现场观察差压变送器液晶指示计显示数字是11%,测得差压变送器电流5.76mA。
2、按液晶指示计百分比显示换算
3Kpa×11%=0.33 Kpa
3、按测得电流换算
5.76-4
3Kpa×———— =0.33 Kpa
20-4

按计算结果判断测点和差压变送器无故障,问题可能在安全栅或板卡通道上。相反计算结果同电脑监视显示数值相同说明故障在测点位置应按上面步骤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