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机停止后仍然在转!

楼主(2008-08-07):
郁闷死了,我们这里用的是西门子的变频调速系统,点动控制床头箱主轴运转,松开按钮,主轴仍然停止不了,还往一个方向低速的运转(绝对不是惯性所致)!运转一段时间后自然停止,有时候时间很长。

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我认为断开床头箱的断路器,床头箱就不转了。这样可以说明不是机械故障所致。

在床头没有使能供应的时候用万用表量电机三相电压数据如下:

U-V  126V

V-W  125V

U-W  48V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希望各位大侠给予指点和帮助啊?

干扰?屏蔽不好?还是。。。?

网友A:
减速时间是多少?是减速停车?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故障不是每次都出,是不连贯性的,随机性的,应该不是里面的参数设定问题。

减速停车时间是正常的,再说以前也没出现过这个状况,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后,参数调整后,再试一下。

网友C:
看看控制字r550的状态

网友D:
注意减速停车时间和频率

网友E:
减速停车时间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F:
呵呵,改成自由停车试一下

网友G:
减速时间调小点............

网友H:
应该是停车方式不对吧,我们这有台台达的也是这样.

网友I:
呵呵```改一下制动方式就可以拉!

网友J:
把减速停车时间缩短,外加制动电阻.....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
对 换一种制动方式试试,如果再出问题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L:
把减速停车时间缩短,外加制动电阻,抱闸,别用自由停车试试.

网友M(2009-04-26):
减速需要时间,而且与停车方式相关。

网友N:
点动控制床头箱主轴运转,松开按钮,主轴仍然停止不了,还往一个方向低速的运转————说明控制回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O:
停车和减速时间应该设置的不对,改一下看看吧,

网友P:
我要说的他们都说了。。就想问一下你搞好了吗????

网友Q:
查看一下制动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R:
楼主的问题有如下方法:

    1、查看变频器减速时间是否过长,最好改成自由停车

   2、如加了制动电阻,查看能耗制动功能有没有打开。

  3、最好进行一下电机自学习

4、检查一下设备是否有不良。

网友S:
查看变频器减速时间是否过长,最好改成自由停车

网友T:
应该,与设置,和自适应调谐无关,因为故障是随机性的,不定时出现不连续出现,考虑控制元件老化或电容漏电造成考虑更换变频器,或送修,西门子变频器没听说有自适应调谐功能

网友U:
看你的调速器的停车方式,你说的那种现象是属于电机爬行,改一下停车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V(2009-06-27):
電機和機械部分是怎 樣聯結的?如果是電磁偶合的﹐就考慮下是否剩磁的問題了

网友W:
首先问你一个问题,电机不送电能转吗?不能吧。    那你就找电机转的时候电是哪里来的就行了哦

网友O:
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X:
是否设置了用制动电阻制动方式,而实际制动电阻未起作用或者未接好?

网友Y:
类似的故障我曾经碰到过,应是电机负荷线绝缘老化造成的,

网友Z:
楼主哪儿去了,这么多人帮你想办法,你也回应一下,到底解决了没有?是什么原因?

网友AA:
频率的下坡时间设定

可以考虑直流制动。

网友AB:
在主轴转的时候,变频器状态是什么?运行还是停止了?

网友AB:
电气上奇怪的毛病很多,很多都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AC:
我们有一个正频的,也是同样的故障,重新设置参数后故障排除。

网友AD: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再试一下。

网友AD:
要不改成自由停车试试,若在出现那就是外部故障。

网友AE:
改成自由停车试试,楼主测量有误,否则变频有问题了

网友AF:
转让 ACS800-01-0005-3+P901+RTAC-01+RPBA-01 这批货共十台。由于项目停上被迫拆回,机器全新,只在调试现场放置半年,总运行时间不超过24小时,所以不影响再次使用。变频器包装完好,资料、配件齐全。有用到该机型的朋友请联系我。 13757166641 俞先生 QQ:664711007

网友AG: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H:
应该是变频器设定问题 估计是1楼说的减速时间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