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符号?

楼主(2008-08-08):
这是什么符号?
谢!!!!

网友A:
是带弹簧的开关?

网友B:
是不是没画全?上面的意思是带自锁(不会自动复位),下面是常开触点。好像一般LAY3的蘑菇头按钮(带自锁)有这种画法。

网友C:
电路图?不认识哦,没见过,谁知道?

网友D:
没画完整,不必去苦想。

网友E:
带锁的按钮开关吗?  按一下接通 再一下复位

网友F:
没有这个应该是画法有误。

网友G:
不对吧,上面应该至少还有一横才对

网友H:
如果标有SA为带自锁按钮,SB为不带自锁按钮

楼主:
上面标有“FE”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带锁的按钮开关吗?  按一下接通 再一下复位

网友J:
好象是限位开关的符号

网友K:
带自锁的常开触点.

上面没有画,可能是带自锁的按钮,也有可能是带自锁的限位开关,带自锁的钥匙开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