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M系统出现“死机”情况的分析和处理

楼主(2008-08-08):
数控系统参数是数控机床的灵魂,数控机床软硬件功能的正常发挥是通过参数来设定的。机床的制造精度和维修后的精度恢复也需要通过参数来调整,所以数控机床没有参数等于是一堆废铁。数控机由于数控系统参数全部丢失而引起的机床瘫痪,称为“死机”。“死机”固然可怕,若我们掌握了解决的方法和预防措施,问题就容易了。下面是针对FANUCOM系统出现“死机”情况的分析和处理。仅供从事数控人员参考。

  一、引起“死机”的主要原因。

  1、做DNC通讯中,在M51执行动作完成后,M50尚未解除M51时不能执行M30自动断电功能,否则会出现“死机”现象。

  2、在执行M51动作,进行DNC通讯期间若断电,可能会出现“死机”。

  3、在更换电池时,没有开机或断电,就会使参数丢失。若长期不开机,电池耗尽,也会丢失参数。

  4、误操作,若同时按住Reset及Delete两键,并按电源PowerON,就会消除全部参数。

  5、处理P/S报警有时会引起参数丢失。如:处理P/Sl01报警(DNC)执行中断共有三种方法。在前两种排除不掉报警时,必须要用第三种方法,而最后一种会“死机”。

  A:①PEW=1

  ②PowerOFF

  ③同时按DeletePowerON两键

  ④PWE=O

  B:①PWE=1

  ②参数901=01000100改为0

  ③按DEL键

  ④PowerOFF

  ⑤PowerON

  ⑥参数901=010001000

  ⑦PWE=0

  C:①备份所有PC、NC、DGN参数(会死机)

  ②PowerOFF

  ③同时按RESETPOWERON键,PWE=1

  ④输入900以上参数,输入NO.1-900参数输入DGN参数

  ⑤POWEROFF

  ⑥POWERON

  ⑦PWE=0(应按A、B、C序排除,若A、B都不能排除就只有用C方法)
二、“死机”后的状态显示

  CRT显示屏上出现如下报警:

  417#XAXISDGTLPARAM417#、427#、437#报警分别

  427#YAXISDGTLPARAM为X、Y、Z(或第3轴)马达

  437#ZAXISDGTLPARAM参数设定异常

  ……

  ……

  等

  417#报警:X轴有以下条件之一,就会造成此警示。

  ①在参数NO.8120的马达形式,设定指定范围以外的值。

  ②在参数NO.8122的马达旋转方向,未设定正确值(111或-111)

  ③在参数NO.8123马达每一转的速度反馈脉冲数,设定0似下的不正确值。

  ④在参数N0.8124马达每一转的位置反馈脉冲数,设定0以下的不正确值。

  427#:Y轴参数分别为NO.8220NO.8222NO.8223NO.8224

  427#:Z轴(OM)或第3轴(OT)参数分别为NO.8320NO.8322NO.8223NO.8324

  原因是所有轴的设定参数全部丢失引起各轴伺服报警。此时机床瘫痪,功能尽失。

  三、“死机”的具体的处理过程:

  如果机床出现“死机”,首先请与机床制造厂商联络。最好在厂方指导下排除故障,恢复运行。下面是本人实际遇到的问题及取得厂商支持的处理方法:

  1、CLEAR(清除)剩余参数

  同时按下RESET,DELETE两键,并按PowerON直到CRT显示屏出现版本号,且变换后才松开。

  2、INPUT(输入)参数

  选择MDI模式,翻开参数(PARAM)画面,按下急停,打开保护器,PWE=1,然后输入参数。输入方法有:MDI手动输入和DNC传输两种。

  A、手动输入法:依照随机附的参数表一一输入所有参数

  ①所有PC,NC参数

  ②以上功能参数

  ③96N参数

  B、DNC输入法:

  1)须先设定

  ①1SO=1

  ②参数2.0=12.7=012.0=112.7=050=1151=11(停止位=2)

  ③参数:250=10251=10552=10553=10(波特率=4800)

  ④参数:900=00111001(OMC)=00111011(OMF)

  ⑤参数:901=01000100917=10(画面出现选择条件时选Delete)

  ⑥参数:38.3=1(半键型先设为“1”,待读人参数后,再设38.3=0)

  设定后,若CRT显示屏出现NOTReady则不能传输,须重新设定。
 2)输入操作:

  ①MDI模式下,执行M51(DNC开)翻开参数画面,同按下EOB、INPUT两键,CRT右下角出现“SKP”(标头)闪动。

  ②PC个人电脑准备好DNC通讯软件(如V24)设置环境参数:

  COM1:BaudRate=4800

  Parity=None

  DataBit=8bit

  StopBit=2

  Code=130

  COM1:BaudRate=4800

  Parity:None

  DataBit=86bit

  stopBit=2

  code=ISO

  ActivePort=COM1

  然后敲下“ENTER”键,此时机床CRT上“SKP”变为“INPUT”闪动,即为正输入参数中。输入完毕执行M50(DNC关),再用手敲人NO.9m以上功能参数。(请依照参数表)

  ③传输DGN参数翻开DGN画面即可。

  ④若有TAPE(纸带)方式,请从TAPE方式直接传输,方法同前所述。

  3、试机检验各种功能和机床精度。

  1)程序输入完后,先不要移动机床及执行M、S、T功能。

  2)将参数:N0.508=0N0.509=0NO.510=0(X、Y、z轴原点补正)N0.700、N0.701、N0.702先设为为99999999。

  3)做三轴的手动回零。

  4)输入参数NO.508NO.509No.510(依照机床参数表)

  5)断电后,再送电,再做手动回零(为防撞机,先将各轴移至中间位置)

  6)输入参数NO.700NO.701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