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 X,Y插补过程中,第三轴Z的控制怎样实现?

楼主(2008-08-08):
我们通过DXF文件导入软件得到一个NC文件。

文件中大多是G0 G1 G2 G3对于X,Y轴的控制 .但是在真正的加工过程中会有第三轴(Z)参与,进行提刀,下刀的动作。  Z轴的动作在NC文件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请教各位Z轴的动作通常应该怎样编辑。

谢谢。

楼主:
另外请教,从DXF文件导入软件生成的NC文件里面并没有速度F,这个地方需要手动添加吗?

网友A:
某些特殊的数控系统可能已经把动作包含了 。你这是玻璃机械?

网友B:
举个例子:G01 x100 y60 z100 f5000,就这样

楼主(2008-11-13):
感謝樓上回復,Z軸的動作應該是后處理軟件加入的。如果沒有后處理軟件也可以手動加入。

另外請教做2D插補,G1是2維插補還是3維插補。樓上的例子 G01 X100 Y60 Z100 F5000 應該是空間直線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