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用的断路器应该怎么选择?

楼主(2008-08-08):
断路器种类繁多,看似简单的问题真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比如一台7.5KW 的电机,偶尔会出现堵转现象,一堵转就要换保险丝,很麻烦,其控制回路已经有了热继电器,现在想把保险比换成断路器,该选哪个系列的断路器呢?

比如什么:DZ47-60,DZ108-20,DZ47-63,这么多的系列,该用什么样的呢?

网友A:
DZ47-25   25A

网友B:
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15A嘛..你放大点.20.25A的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Z47-25   25A

是DZ47-63  C25吧!

楼主:
这一种电流跨度好象比较大,比如C20上一个等级就是C32了,好象没有C25的。

网友C:
DZ47-63                                               可以吗?

网友D:
DZ47-63  D25  3P,记着电机类负载一定要选择D型的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Z47-63  D25  3P,记着电机类负载一定要选择D型的断路器

真还不太清楚C25和D25是什么区别,只是见到C25多在配电上用。

楼主:
断路器的种类太多了。

刚刚去现场看了一下。有几台电机过载保护的断路器是梅兰日兰的C65N系列的,这样用的对吗?

我又看了一些控制电源用的断路器大多是穆勒的,大多上面印的是FAZN C2 /C4,但还有一个是FAZN S2。S2和C2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E:
7.5KW的电机也就15个电流,断路器选型的时候,不像选动力电缆,他要考虑启动电流的影响,大概是1.5-2倍的额定电流,这个选个25A的就行,至于哪个厂家的无所谓,参考选型手册,不是越大越好啊,多一个A就好多的MONEY呢,上面的C和D的含义:英文字母表示磁脱扣(短路保护)的动作倍数,C型一般是普通配电如照明类,(5-10倍),D型用于电机等电流较大的电器。(10-14倍)还有B型(3-5倍)。

网友F:
d型一般适用于电机控制类,c 型一般用于配电照明类负载。也就是d型比c型有长廷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