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FM354位控模块是仅能控制西门子自已的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2008-08-08):
请问各位,我现在有个案子想用位控模块控制安川伺服电机,但不能确认西门子的FM354的模块是否能支持其它厂家的伺服驱动器.有什么要求,谢谢回复.

网友A(2008-11-29):
fm354 输出的是模拟量信号,可以接三菱伺服驱动器,但只能是速度或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B(2009-04-16):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项目,我的QQ648082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