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的RS232的COM口

楼主(2008-08-08):
为什么我的那个CIF01RS232通信口只要是和上位机联接,他的那个COM灯一直是亮的!

会是什么原因!以前正常运行过好一段时间,突然出现这个现象!

请高人帮我分析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连接电缆是否松动?或是CIP01的口坏掉了?

网友B:
闪证明是通讯上了 有数据交换了  乖乖  不闪才怪

网友B:
如果是一直亮连闪都不闪 肯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