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什么是逻辑开关

楼主(2008-08-08):
能不能简单说明?举例如温度或者压力,逻辑开关什么原理工作!!

网友A:
不能简单说明,逻辑开关不仅包括温度或者压力,还有电源,位移,压力,流量,你问的太笼统了!
逻辑开关 ,主要也是开关,0或者1.

楼主:
随便哪个,可以具体举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