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 CO2 H2 等在线测量原理

楼主(2008-08-08):
刚接触化工行业,请教co CO2 H2 浓度的测量原理!

网友A:
关键要看你测试的用途, 如果是做分析用的, 可以使用气体分析仪, 光谱分析来测量, 如果只是需要对安全进行监控浓度, CO和H2可以选择电化学原理的气体传感器, CO2可以用红外气体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