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智维空燃比分析仪——专业道路试验数据采集仪器系统

楼主(2008-08-08):
空燃比分析仪
SIM-LAMBDA

特点:
● 用于Lambda传感器的2或4路模拟输入通道
● 可测试λ值,空燃比(A/F),氧(O2)含量,以及电流
● 用于传感器加热,包含线性调节的电源器
● 直接连接Bosch的氧传感器
● 根据要求支持其它传感器
● 经由软件进行测量配置
● 测量数据输出到CAN
● 全面的电隔离
●用于汽车道路试验测试项目的移动版本(SIM- LAMBDA)

技术参数:
4路测量输入∙ ∙ ∙ ∙ ∙ ∙ ∙ ∙ ∙ ∙ ∙ ∙ ∙ ∙ ∙ 用于Lambda传感器
● 电流∙ ∙ ∙ ∙ ∙ ∙ ∙ ∙ ∙ ∙ ∙ ∙ ∙ ∙ ∙ ∙ ∙ ∙ ∙ ∙ ∙ –4.096 至 +4.095 mA
● λ-值∙ ∙ ∙ ∙ ∙ ∙ ∙ ∙ ∙ ∙ ∙ ∙ ∙ ∙ ∙ ∙ ∙ ∙ ∙ ∙ ∙ ∙来自曲线0.6 至 33.367
● A/F比∙ ∙ ∙ ∙ ∙ ∙ ∙ ∙ ∙ ∙ ∙ ∙ ∙ ∙ ∙ ∙ ∙ ∙ ∙ ∙来自曲线8.82 至 490.5
● O2-含量∙ ∙ ∙ ∙ ∙ ∙ ∙ ∙ ∙ ∙ ∙ ∙ ∙ ∙ ∙ ∙ ∙ ∙来自曲线0 至 24.576 %
±100 V输入保护
相互之间电隔离
硬件滤波器∙ ∙ ∙ ∙ ∙ ∙ ∙ ∙ ∙ ∙ ∙ ∙ ∙ ∙ ∙ ∙150 Hz, 典型3极点RC低通
传感器加热∙ ∙ ∙ ∙ ∙ ∙ ∙ ∙ ∙ ∙ ∙ ∙ ∙ ∙ ∙ ∙电压调节,根据Nernst电池的内阻
采样率∙ ∙ ∙ ∙ ∙ ∙ ∙ ∙ ∙ ∙ ∙ ∙ ∙ ∙ ∙ ∙ ∙ ∙ ∙ ∙1/2/5/10/20/50/100/200/500/1000 Hz
最大总采样率16 kHz
CAN-总线∙ ∙ ∙ ∙ ∙ ∙ ∙ ∙ ∙ ∙ ∙ ∙ ∙ ∙ ∙ ∙ 高速依据ISO 11898-2,电隔离
环境温度
● SIM-LAMBDA ∙ ∙ ∙ ∙ ∙ ∙ ∙ ∙ ∙ ∙ ∙–40 °C 至 +85 °C
● T-LAMBDA ∙ ∙ ∙ ∙ ∙ ∙ ∙ ∙ ∙ ∙ ∙ ∙ ∙ ∙ –10 °C 至 +50 °C
存放温度∙ ∙ ∙ ∙ ∙ ∙ ∙ ∙ ∙ ∙ ∙ ∙ ∙ ∙ ∙ ∙ ∙ ∙ –55 °C 至 +125 °C
相对湿度∙ ∙ ∙ ∙ ∙ ∙ ∙ ∙ ∙ ∙ ∙ ∙ ∙ ∙ ∙ ∙ ∙ ∙ 5 至 95 % ,无冷凝
电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隔离
● SIM-LAMBDA ∙ ∙ ∙ ∙ ∙ ∙ ∙ ∙ ∙ ∙ ∙ ∙12 / 24 / 42 V DC电源供应系统
对电压切换< 6 V,最大65 W
● T-LAMBDA ∙ ∙ ∙ ∙ ∙ ∙ ∙ ∙ ∙ ∙ ∙ ∙ ∙ ∙ ∙ ∙24 V DC, 最大65 W
尺寸(WxDxH)/质量. ∙ ∙ ∙ ∙ ∙ ∙ ∙ ∙ ∙ ∙ 69 x 200 x 110 mm / 1340 g
外壳∙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铝,黑色阳极电镀
IP保护等级∙ ∙ ∙ ∙ ∙ ∙ ∙ ∙ ∙ ∙ ∙ ∙ ∙ ∙ ∙ ∙ ∙ ∙SIM:IP 54, 可选IP 65 T:IP 40

楼主:
氧传感器
oxygen sensor

产品简介
废气排放标准愈来愈严格。因此严密监控废气排放以及据此调整发动机控制变得日益重要。这正是氧传感器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大约有一千五百万辆汽车装配的是汽油发动机,并且这些日益增多的汽油发动机有很多装配了一个以上氧传感器。

氧传感器测量排放废气中的氧气量。这就意味着可以通过优化三元催化剂的作用来控制燃烧发动机。 结果:使排放废气的量最少,最优化发动机的性能,并且最多可以节省15%的燃油消耗。

博世的氧传感器是最好的氧传感器! 1976年,博世为降汽车尾气排放而发明的氧传感器,首次装备针对美国市场的沃尔沃240/260轿车。博世是氧传感器的发明者,在市场和技术上继续保持领先。

性能简介
氧传感器检测发动机尾气排放中的含氧量,并向电子控制单元(ECU)输送相应的电压信号,反映空气燃油混合比是稀还是浓。ECU会相应控制喷油量和进气量,使发动机运行在最佳空气燃油混合比(λ=1)状态,从而为三元催化器的尾气处理创造理想的条件。如果混合气太浓(λ<1),必须减少燃油量,如果太稀薄(λ>1),则要增加燃油量。

在传统的发动机管理系统中,仅有一只氧传感器,称控制氧传感器,安装在三元催化器的上游位置。较新款的车配有诊断氧传感器,安装在三元催化器下游端。主要原因:控制氧传感器因老化,其向ECU输送的电压信号曲线会发生偏移。诊断氧传感器会检测控制氧传感器是否仍然处于最佳工作状态。然后ECU就可计算出矫正偏移所需的补偿量。

燃油成本
已损氧传感器 博世全新氧传感器
平均年驾驶里程 20000 公里 20000 公里
平均每百公里燃油消耗 10.4升 9.0升
年燃油消耗 2080升 1800升
每升油价 4.76 元 4.76 元
年燃油成本 9900.8元 8568元

非加热型氧传感器

非加热型氧传感器铺平了将来的废气排放控制之路。其所要求的最低工作温度为662℉,因此,必须直接紧邻发动机安装。

加热型氧传感器 3芯

为了能在远离发动机之处安装氧传感器,传感器(内置有一手指形陶瓷感应体)的下端装有独立的加热器。在尾气端,传感器的废气端配有一保护管,以保护陶瓷感应体不受尾气中燃烧残渣的侵蚀。这是第一次将可能转变为现实,保证了传感器元件的恒定工作温度保持在350 ℃以上。

加热型氧传感器 4芯

传感器信号不能通过外壳传递,它是通过附加的第4条连接线传递的。这样,由此路新增信号可防止氧传感器信号断路而导致失效。
平板型氧传感器

平板型氧传感器是一种形式更为先进的指型传感器。其陶瓷感应体由多片延展的扁平的圆型陶瓷薄片组成。由于加热器集成于该平板型陶瓷感应体, 因此氧传感器能够更快进入操作状态。达到工作温度的速度是以前的氧传感器的两倍,因此,在工况恶劣的冷起动阶段,废气排放是以前的一半。平板型氧传感器有双层保护管。
平板宽带型传感器

与以前的传感器不同,平板宽带型传感器配有两个测量单元和一个6芯的连接器。在油汽混合过浓和过稀的工况时均可实现极精确的测量。即使是天燃气和柴油发动机也可以用它来进行控制。
通用型氧传感器

由于通用型插头的应用,少量品种的通用型氧传感器替代了大量的原配件氧传感器。在传感器引出电线的某一合适长度点断开,接上博世的专利产品----通用型连接器,使氧传感器与车辆上相应的线束相连。仅仅9种通用型氧传感器就可以替换大约1,000种原配件氧传感器。

广州智维专业提供博世氧传感器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2号楼223-224室
邮编: 510640
电话: 020-3874 4186; 3874 4187
传真: 020-3874 4189
E-mail:
销售: sales@triv.cn
一般信息和技术支持: support@triv.cn

楼主(2009-03-03):
专业汽车检测设备 CAN总线开发 www.triv.cn 广州智维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