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等级设置

楼主(2008-08-08):
我用的是海泰克的6600触摸屏,想在画面自动定时退出后,把该画面等级设为最低级要怎么设置,跟动作状态应答区的D11设置有关吗,那个位要怎么设置。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是采用换画面按钮进入另外一个画面,可以对这个换画面按钮设置“使用者等级”然后同时勾选“重设使用者等级为最低级”,那当在“密码表”中设置使用者的密码以后,用这个换画面按钮进入另外一个画面,那在换画面完成以后,使用者等级马上会恢复成最低级,然后定时退出这个画面,但使用者等级还是最低级。

需要的话我可以发一个例子作为参考。

QQ:123697316

网友B:
请问我使用AMENS的人机,应该是访HITECH的人机,用户使用等级只有1,2,3,而且设定3是不需要密码的,那剩下1,2只可以设定两个密码,那在密码表中的8个密码只用两个,请问还有6个该怎么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