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日常维护保养条例

楼主(2008-08-08):
随着工厂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变频器日益成为重要的驱动和控制设备,因此保障变频器可靠运行也成为设备保养,降低故障停机时间的重要议题。要确保变频器可靠连续地运行,关键在于日常维护保养。
日常维护保养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
一、运行数据记录,故障记录:

        每天要记录变频器及电机的运行数据,包括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散热器温度等参数,与合理数据对照比较,以利于早日发现故障隐患。变频器如发生故障跳闸,务必记录故障代码,和跳闸时变频器的运行工况,以便具体分析故障原因。
二、变频器日常检查:
  每两周进行一次,检查记录运行中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并注意比较他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环境温度,散热器温度;察看变频器有无异常振动,声响,风扇是否运转正常。
三、变频器保养:

        每台变频器每季度要清灰保养1 次。保养要清除变频器内部和风路内的积灰,脏物,将变频器表面擦拭干净;变频器的表面要保持清洁光亮;在保养的同时要仔细检查变频器,察看变频器内有无发热变色部位,水泥电阻有无开裂现象,电解电容有无膨胀漏液防爆孔突出等现象,PCB 板有否异常,有没有发热烧黄部位。保养结束后,要恢复变频器的参数和接线,送电,带电机工作在3Hz 的低频约1 分钟,以确保变频器工作正常。
四、变频器大修:变频器大修项目:
风扇

          风扇是变频器的常用备件,风扇损坏分为电气损坏和轴承损坏。电气损坏风扇会不运转,这在日常检查中就可以发现,发现后要立即更换。轴承损坏,可以发现风扇在运转时的噪声和振动明显增大,这时要尽快予以更换。也可以根据相应变频器说明书的建议,在风扇使用到达一定年限后(一般3 年左右), 统一予以更换。
         推荐使用原装的风扇备件,但有时原装的备件很难买到,或订货周期很长,则可以考虑使用替代品。替代品必须保证外形与安装尺寸与原装的完全一致,电源相同,功耗,风量和质量与原装的相近。
         更换以后要试运行,观察风扇的风量,运行噪声和振动的状况,连续运转约半小时,再观察整机的温升,如果一切正常,则可以判定更换(或替换)成功。
主滤波电容
         主滤波电解电容是变频器的常用备件。如果电容发生漏液或膨胀或防暴孔破裂的现象,要立即更换。日常检查时要注意检查电容的容量,当电容容量低于标称值15%时,要尽快予以更换。也可以根据相关变频器的说明书,在使用达到一定年限后,统一予以更换。
        主回路滤波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与变频器的环境温度有较大关联,如果平时实用注意,变频器安装环境良好,则可以大大延长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
         推荐使用原装的电容备件,但有时原装的备件很难买到,或订货周期很长,则可以考虑使用替代品。替代品必须保证安装尺寸与原装的完全一致,长度小于或等于原装的,耐压和标称工作温度大于或等于原装的,总电容量与原先的相近。
更换以后要试运行,满载运行2 小时,如果电容本体没有严重发热,则可以确认更换成功。
大功率电阻
        观察大功率电阻的表面颜色,如果是水泥电阻的话要观察电阻表面是否有裂缝,如果电阻老化现象明显(颜色变黑,严重开裂),则要求更换。
      推荐使用原装的电阻备件,但也可以用替代品。替代品首先功率和电阻值要与原装电阻相近,其此要求安装方式和安装尺寸也要与原来的一致。
       更换以后要试运行,断电,送电重复3 次,注意断电再送电之间的时间间隔,再带满载运行半小时,如果一切正常则可以确认更换成功。
接触器或继电器
        接触器或继电器一般有累计动作次数寿命,超过了的话就要更换。日常检查如发现触点接触不良的话,要立即更换。
推荐使用原装的备件,但也可以用替代品。替代品的触点容量和线圈要与原装的一致,安装方式和安装尺寸也要与原来的相同。质量也要相当。
       更换以后要试运行,令接触器反复动作多次,再带满载运行半小时,如果一切正常则可以确认更换成功。
结构件
         变频器的塑料外壳有可能被碰坏,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更换。变频器内部安装螺丝如有打滑或生锈的情况,应当予以更换。
        外壳更换一定要用原装备件,螺丝等结构件则可以用相同规格相同质量的替代产品。
       螺丝更换以后一定要拧紧,并带满载试验,确保不会因为接触电阻太大而引起发热。
操作显示单元
       变频器的操作显示单元如果有显示缺失或按键失效的现象,则要予以更换。
      更换要用原装的产品或兼容的升级替代产品。
      更换后要上电检查显示和动作是否完全正常。
印刷线路板
       印刷线路板原则上不去更换,但如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有严重发热烧黑的现象,则可以考虑予以更换。
      更换一定要用原装备件。
      更换后要做满载试验约1 小时,运行正常才能确认更换成功。

变频器具体大修项目主要依据变频器使用年限以及日常检查的结果决定。

网友A:
路过,顶一下,是经验之谈吧.

网友B:
都是日常用到的...............

网友C:
依据变频器使用年限以及日常检查的结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