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滤波和求累加值该用什么块做?

楼主(2008-08-08):
模拟量的滤波和求累加值该用什么块做?

以前用15版本的都是用LD梯形图做,现在用16版本的,功能块。不过不很熟悉,请高手指点下。

FGEN函数块能否用来做滤波,TOT累加块能否做流量的累加?这两个块要是不能满足,我该怎么做?

我主要是测煤气,空气,蒸汽和水的流量检测和计算。

多谢!

网友A:
 我还没接触到的,还不清楚的

网友A:
TOT累加块能否做流量的累加?

网友B:
TOT累加块可以做的

网友C:
自己作滤波,采样值经过多次堆栈后累加,在求平均

网友D(2008-09-09):
用程序做流量累计结果偏差是较大的,在不牵涉经济结算的情况可以使用,否则还是使用专用流量计算机或计算模块为好。

网友A:
专用流量计算机或计算模块,真的有的吗?

网友E(2008-11-12):
AB RSLOGIX 5000 德TOT还是比较好,比较方便,最近作了一个项目用到,有点像DCS的,觉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