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总是报F0003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08):
MM440变频器总是报F0003故障是什么原因?

开始怀疑是进线电源波动较大,但用检测仪器检测了两天了,没有发现有大的波动.原因不明?

网友A:
F0003为欠电压,可检查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参数是否设置正确。详细的可看说明书调试。

网友B:
你先给变频器清清灰,还不好就检查一下预充电部分是否有螺丝松动。

楼主(2008-10-20):
都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

网友C:
加稳压器啊。。。。

系统电压多少?真实值你测了吗?

网友D:
看看电机电流,找找原因

楼主:
参数和另外一台设置的一样,另外的就是好的从来都没出过问题

系统电压是400V

网友E:
还有可能是整流单元或功率单元的电子板坏了

网友F:
适当增加P2172值

?

?

?

?

网友G:
如果起停频繁的话,建议加个制动电阻试试

网友H:
有一个参数是社顶检测电压的

?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已经解决了

是一些参数设置有问题,重新设置就好了

网友I: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J: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

楼主(2008-11-23):
适当增加P2172值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K(2009-03-20):
这要看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负载,像升降机,增加P2172值很有必要,要不就换容量大的

网友K:
还有把正确的电机参数重新输入,重做电机识别

网友L:
直接返给厂家吧 我也遇到过1.5KW的440变频器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M:
F0003
欠电压
¨ 供电电源故障。
¨ 冲击负载超过了规定的限定值。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变频器铭牌规定的
范围以内。
2. 检查电源是否短时掉电或有瞬时的电压降
低。
使能动态缓冲(P1240=2)

网友M:
应该是供电电源有问题

网友N(2009-04-21):
特价供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伺服/变频器配件:WWW.BPQPJ.CN

网友O(2011-09-05):
东北风 kuizi
积分:1329
帖子:91
注册:06-08-07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谢谢各位!现在已经解决了

是一些参数设置有问题,重新设置就好了

 请问哪个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应该怎么设置啊?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都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

   电源输入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