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速度变动率

楼主(2008-08-08):
我想用伺服做速度控制,请教各位,那一个品牌的伺服,动态时负载变动,对伺服电机速度的影响最小,也就是说负载变动率最小.

网友A:
您的负载要变多大?打算用什么方式控制伺服?

网友B:
负载变化,速度是必然变化的,很少有厂家直接给出这样的指标。

网友C:
还是看伺服的响应能力。

网友D:
我公司专业提供台湾东元伺服电机,响应快,欢迎随时咨询:15920027015

网友B:
补充“小白”一点:响应能力+瞬时过载能力

网友E:
这个要测试一下才能准确回答哦

网友F:
能不能把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些。

网友C:
如果要求很高的话,我可以推荐我代理的伺服。三环循环时间均为125us,多用于印刷、包装等动态响应要求较高的行业。

联系方式: allen.zhaol@gmail.com

网友B:
看来楼主是打算放野鸽子了!

楼主(2008-11-08):
   在用了多个进口品牌的伺服后,用它们提供的示波器软件在线监测,发现速度波动好的正负2-3转, 差的正负10转左右,动态修正时间好的5-10毫秒,差的20毫秒以上。若负载变动更大,上述数据中的波动幅度越大。某日本知名品牌的技术规范标明:在负载力矩变动为80%额定力矩的条件下,其速度波动为0.01%。但按上述数据,达不到啊,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若按上面测得的波动幅度和反应时间,我的设备不能用,郁闷中。

 我用的伺服电机转子是永磁的(不是感应式),电机特性应很硬,理论上之只要定子的旋转磁场速度稳定,转子转速也应稳定,何况还有高分辩率的编码器作速度反馈,电路处理是双DSP芯片,处理速度够快了,但电机速度还是波动。

  那一个高手能帮我解开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G:
松下的还可以,力大。你可以试试

网友H:
负载的变化不要超过扭矩就好,建议在速度范围内用扭矩大的好一点,华大的1500  10的就可以对付一般应用

楼主(2009-09-03):
问题还未解决,求答案.

网友I:
不行,就先找几个品牌来试验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