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401002532变频器FL24 AL5请问是什么地方问题 求教!

楼主(2008-08-08):
ACS401002532变频器FL24 AL5请问是什么地方问题 求教!

我检查了设定参数没有问题

接线也没有问题

因该系列变频器没有复位键 断电 和按上下键+确定键 都消报

请问该故障 是哪部分问题 请高手求教!!!

copy23@163.com

网友A:
是硬件故障,我故计可能是驱动或者逆变模块有问题了

楼主:
那明天拆开了 看看

网友B:
上面的接口板有问题 换一块试试吧 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C(2008-11-15):
我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一运行就报AL5,请问楼主你的机器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D(2009-08-09):
AL5机内有过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