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和安全——电气安全装置

楼主(2008-08-08):
1、低压配电系统保护装置    (1)过载保护:热继电器,热脱扣器,熔断器(照明及无冲击负载线路或设备)。    (2)短路保护:熔断器,电磁式过电流继电器,脱扣器。    (3)欠压、失压保护:欠压、失压脱扣器。    (4)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长期允许负荷的1.2~2.5倍。    (5)双金属热继电器适用于长期运行、恒定负荷的笼形电动机,对其它类型的电动机不适合;热继电器的电流整定,宜按交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1.1~1.2Ie)。    (6)在选用自动空气开关时,其单相短路电流应大于瞬时(或短延时)动作过电流脱扣器整定值的1.5倍。    2、漏电保护装置    (1)分电压型(已完全淘汰)和电流型漏电保护器。    (2)漏电保护器的选择:    ①直接接触保护    对经常和操作人员接触的电动工具、移动式电气设备、临时架设的供电线路和没有双重绝缘的手持式电动工具,推荐在供电回路中安装动作电流30毫安,并能在0.1秒内动作的漏电开关或漏电保护器;    居民住宅安装动作电流30毫安和在0.1秒内动作的小容量漏电开关或漏电插座;    额定电压220V以上的Ⅰ类电动工具,安装动作电流15毫安并在0.1秒内动作的漏电保护器。    ②间接接触保护    漏电动作电流:I≤U/R    式中:U--允许接触电压    R--设备接触电阻    一般额定电压为220V或380V的固定电气设备,其外壳接地电阻在500欧以下,单机可配30毫安0.1秒动作的漏电保护器;对额定电流100A以上的大型设备或带有多台电气设备的供电回路,也可以选用500毫安至100毫安动作的漏电开关;    ③根据工作电压和使用场合选择    380V/220V低压电网中,其接地电阻达不到规定值(4欧或10欧)应装设漏电保护器;潮湿环境即使工作电压低(如36V),也应安装动作电流15毫安以下0.1秒内动作或动作电流6~10毫安的反时限特性的漏电开关;具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低压电气设备,一般情况下不需安装漏保,用在潮湿场所时应安装15至30毫安并在0.1秒内动作的漏保,也可安装10毫安以下动作并有反时限特性的漏电开关。    ④根据电路和用电设备的正常泄漏电流选择    泄漏电流不易测,按以下经验公式:    照明电路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单相电路:I≥Ih/2000    三相三线制或三相四线制的动力线路或动力和照明混合线路:    I≥Ih/1000    其中:I--漏电保护装置动作电流    Ih--电路最大供电电流    ⑤选择和选择    漏电保护器分单极二线、二极、二极三线、三极、三极四线、四极等形式。单极二线,二极三线,三极四线均有一根穿过检测元件而不能断开的中性线,接线时要分清相线和中性线。在安装前首选要分清电网是接地保护还是接零保护,然后弄清用电设备是单相二相还是三相。    注意事项:装设漏电保护器,同时要装保护线(保护接地,保护接零);保护线不能穿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必须穿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能重复接地。

楼主:
保护线不能穿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必须穿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能重复接地。

网友A:
哇,好多 好多哦,看都懒的看啊

网友B:
保护线不能穿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必须穿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能重复接地

网友C:
有些东西久了不看都忘记了,可以复习一下吧

网友D:
保护线不能穿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须穿过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可重复接地.呵呵,俺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E:
何为第一、二、三种接地,各适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F:
上海电热器材网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G:
学习了 总结的不错

网友H(2008-12-03):
漏电保护器分单极二线、二极、二极三线、三极、三极四线、四极等形式

网友I:
总结的不错,可以复习一下

网友J(2009-04-27):
请教各位老师 断路器 二线三极是什么意思?

二线表示什么?

三极表示什么?

请指教谢谢!

网友K: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L(2009-11-03):
电机问题总结一下就行 不用这么麻烦打那么多字 大家好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动机保护器厂家 产品质量稳定 性价比高 欢迎各界朋友合作洽谈 联系人周先先 电话0577-26810336 手机:13780188599 客服QQ:646428746 阿里drx83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