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与DCS的网络集成

楼主(2008-08-08):
工业控制从早期的就地控制、集中控制,已经发展到现在的集散控制(DCS),在过去的20年中,过程工业对DCS系统及相关的仪表装置进行了大量的投入,DCS系统的应用结果得到了用户的肯定。4-20mA信号是DCS系统及现场设备相互连接的最本质特点,这是控制系统和仪表装置发展的一大进步。 然而现在,数字化和网络化成为当今控制网络发展的主要方向。人们意识到传统的模拟信号只能提供原始的测量和控制信息,而智能变送器在4-20mA信号之上附加信息的能力又受其低通信速率的制约,所以对整个过程控制系统的机制进行数字化和网络化,应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场总线在智能现场设备、自动化系统之间提供了一个全数字化的、双向的、多节点的通信链接。现场总线的出现促进了现场设备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并且使现场控制的功能更加强大。这一改进带来了过程控制系统的开放性,使系统成为具有测量、控制、执行和—过程诊断的综合能力的控制网络。

 1现场总线对传统DCS的冲击   现场总线对传统DCS的冲击来源于其本质上优越于DCS系统的技术特征。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现场总线基金会FF的定义,现场总线技术具有以下5个主要特点:      600)this.width=600"

  ①数字信号完全取代4-20mA模拟信号;

  ②使基本过程控制、报警和计算功能等完全分布在现场完成;

  ③使设备增加非控制信息,如自诊断信息、组态信息以及补偿信息等;

  ④实现现场管理和控制的统一;

  ⑤真正实现系统开放性、互操作性。

  现场总线技术不仅是一种通信技术,它实际上融人了智能化仪表、计算机网络和开放系统互连(OSI)等技术的精粹。所有这些特点使得以现场总线技术为基础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相对于传统DCS系统具有巨大的优越性600)this.width=600"              ①系统结构大大简化,成本显著降低;

 ②现场设备自治性加强,系统性能全面提高;

 ③提高了信号传输的可靠性和精度;

 ④真正实现全分散、全数字化的控制网络;

 ⑤用户始终拥有系统集成权。

 这些优越性可从图1中DCS和现场总线系统的网络结构比较后得到验证。

  2现场总线集成于DCS系统是现阶段控制网络的发展趋势

  尽管用户对控制系统的结构改进表示欢迎,但他们并不希望对他们现有的仪表系统做大的改动。目前在现场总线的发展初期,大多数用户更倾向于对他们现有的仪表系统进行逐步的增添和替换;另一方面,DCS系统及其仪表的消失或完全被取代,对于费用或人力而言也都是不合理的。现阶段最可行的方案是考虑如何使现场总线与传统的DCS系统尽可能地协同工作,这种集成方案能够得到灵活的系统组态,以适用于更广泛的、富于实用价值的应用。

  3现场总线于DCS系统I/0总线上的集成

 在DCS的结构体系中,自上而下大体可分为3层:管理层,监控操作层和I/O测控层。在I/O测控层的I/O总线上,挂有DCS控制器和各种I/O卡件,I/O卡件用于连接现场4-20mA设备、离散量或PIC等现场信号,DCS控制器负责现场控制。    600)this.width=600"

     图2给出了在DCS系统的I/O总线上集成现场总线的原理图。其关键是通过一个现场总线接口卡挂在DCS的I/O总线上,实现现场总线系统中的数据信息映射成原有DCS的I/O总线上相对应的数据信息,如基本测量值、报警值或工艺设定值等,使得在DCS控制器所看到的现场总线来的信息就如同来自一个传统的DCS设备卡一样。这样便实现了在I/O总线上的现场总线技术集成。

  这种方案主要可用于DCS系统已经安装并稳定运行,而现场总线首次引入系统的、规模较小的应用场合;此方案也可应用于PLC系统。

  这种方案的优点是结构比较简单,缺点是集成规模受到现场总线接口卡的限制。   600)this.width=600"

      Fisher-Rosemount公司推出的DCS系统DeltaV采用的就是此种集成方案。DeltaV系统在它的I/O卡件中专门开发设计了此种功能的接口卡——现场总线H1通信模块(31.25kbit/s),成功地将现场总线技术集成在DeltaV系统中,可实现与现场总线仪表相连,极大地节省了安装、操作以及维护费用,同样的控制器可兼容H1与传统的I/O模块,有利于从传统的控制模.式向现场总线控制模式的过渡和转变。 DeltaV的系统结构如图3所示。

 在DeltaV系统的现场总线H1通信模块中具有特定的Driver,用以实现现场总线系统数据信息与I/O总线上对应信息的映射,其功能方块图如图4所示。

  4现场总线于DCS系统网络层的集成   除了在I/O总线上的集成方案,还可以在更高一层——DCS网络层上集成现场总线系统。在这种方案中,现场总线接口卡不是挂在DCS的I/O总线上,而是在DCS的上层LAN上,其结构如图5所示。

  在这种方案中,现场总线控制执行信息、测量以及现场仪表的控制功能均可在DCS操作站进行浏览并修改。它的优点是原来必须由DCS主计算机完成的一些控制和计算功能,现在可下放到现场仪表实现,并且可以在DCS操作员界面上得到相关的参数或数据信息;它的另一个优点是不需要对DCS控制站进行改动,对原有系统影响较小。     600)this.width=600"

  这种集成方案在工程实际中也有应用。如Smar公司的302系列现场总线产品可以实现在DCS系统网络层集成其现场总线功能,其具体集成方案如图6所示。   5现场总线通过网关与DCS系统并行集成

  若在一个工厂中并行运行着DCS系统和现场总线系统,则还可以通过一个网关来网接两者(如图7所示),安装网关以完成DCS系统与现场总线高速网络之间的信息传递。在这一结构中,DCS系统的信息能够在新的操作员界面上得到并显示。通过使用抛网桥可以安装大量的H1低速总线。现场总线接口单元可提供控制协调、报警管理和短时趋势收集等功能。

 现场总线与DCS的并行集成,完成整个工厂的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的集成统一,并可以通过Web服务器实现Infranet与Inernet的互连。这种方案的优点是丰富了网络的信息内容,便于发挥数据信息和控制信息的综合优势;另外,在这种集成方案中,现场总线系统与通过网关而集成在一起的DCS系统是相互独立的。

 6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现场总线系统将广泛地应用到过程工业控制中,通过对过程控制系统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将现场总线技术引入到DCS中,将会给用户带来大量的收益;另一方面,即使大多数的连续控制环路将由现场总线系统来完成,DCS系统仍将在许多诸如实时要求较高的控制场合扮演重要的角色。现阶段现场总线与DCS系统的共存将使用户拥有更多的选择,以实现更合理的控制系统。

网友A(2008-11-23):
问题是需要有FF接入设备的DCS,并且在DCS内部需要兼容FF的组态软件

网友B(2009-01-11):
现场总线有很多种,楼主说的想必是基金会现场总线(Foundation Fieldbus,又称FF),不过楼主说的有些过了。目前Emerson的DeltaV系统在国内应用FF现场总线已经很普遍了,但是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成功的案例。各用户遇到的苦难不胜枚举,各种情况花样百出,究其原因是FF技术目前仍然不够完善,技术规范有很多疏漏,并且DCS厂家的系统工程师还没有哪个真正掌握FF集成组态的要点。凭什么就一口咬定FF本质上优于传统I/O。

①系统结构大大简化,成本显著降低;未必!FF现场设备较传统设备贵出数倍,就连FF电缆也不是省油的灯!
②现场设备自治性加强,系统性能全面提高;未必!系统性能与设备自治没有必然联系,FF的31.25kHz的速率和冗多的额外信息已经拖累了系统性能!
③提高了信号传输的可靠性和精度;未必!4~20mA比数字信号的抗干扰能力要强得多,君不见FF电缆要求多多,而传统仪表电缆则简单得多!
④真正实现全分散、全数字化的控制网络;这确实是FF的特点,但不一定就是FF独有的优点!
⑤用户始终拥有系统集成权。真不明白传统I/O怎么就让用户没有系统集成权了!

网友C:
哇,我觉得DeltaVEngineer 说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