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晃电和抗干扰

楼主(2008-08-08):
晃电,是指电源电压暂时跌落或者消失,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般是几秒以内),电源电压又恢复正常.

晃电,能够使普通接触器立即释放或者工作在临界弹跳区,而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下,这些情况都是不允许的.而是希望在晃电出现时,接触器不要立即释放,也不要工作在临界弹跳区,这就要接触器能够避开这些情况的出现.那么,我们可以称具有延时释放\避开弹跳区的接触器为抗晃电接触器.

由于永磁接触器都存在电子控制线路和释放储能电容,因此永磁操作的接触器都可以实现抗晃电的功能,途径是设计上相应的电路就可以了.

在永磁机构的控制板中,需要几个基本的部分

1.整流电源, 2.释放储能(有的也有吸合储能,但不是必须有) 3.控制电源电压实时检测. 4.储能电容电压检测 5.抗干扰门槛电压检测 6.释放逻辑电路

这6部分是永磁操作机构电子控制部分的必要组成,如果缺少任何一个部分,操作机构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没法正常工作.

这6个部分,也就决定了操作机构可以具备一定的抗晃电功能.以控制电压为交流220V的操作机构为例,我们可以把抗干扰门槛电压设置为交流100V,释放储能电容检测释放电压设置为直流200V,(大约相当于交流150V),操作机构的接线方式采用两线式(即和普通接触器相同的接线方式),这时,操作机构就有了抗晃电功能.

在电源电压正常的情况下,(187V-253V)我们给操作机构接通控制电源,接触器吸合,储能电容充电,这样储能电容的电压在252-340V之间,储能电容电压检测电路判断这种电压为正常,接触器处于正常吸合的状态.如果这时候控制电源电压出现异常,电压低于交流187V,但高于交流100V,这时检测电路判断为线路晃电,线路开始延时,延时的时间长度,在线路参数一定的前提下,取决于出现晃电时控制电压的高低,储能电容由于自身放电和控制线路放电,电压逐渐降低,当储能电容的电压低于200V时,线路判断晃电延时结束,发出释放信号,操作机构动作,接触器释放.如果在储能电容的电压降低到200V之前控制电压恢复正常(高于交流187V),则控制电路不产生释放信号,接触器不会释放.

如果控制电源的在电压比较长的时间里低于187V,而高于150V,这个延时就比较短,电压越低,延时越短.比较长的时间里低于150V,接触器同样会释放.这就是接触器的欠压保护功能,永磁操作机构的释放是一次操作,所以不会出现临界弹跳现象.

两线式抗晃电接线方法,好处是接线简单,但是,它和接触器的抗干扰能力是互相矛盾的关键问题是门槛电压的设置,如果设置的过高,接触器的抗干扰能力强,但是,在控制电压还比较高时,接触器就会释放,抗晃电的电压跌落范围就小.

如果把门槛电压设置的很低,甚至为零,则接触器的抗干扰能力就低,当线路存在干扰时,控制电路无法判断控制信号的对错,所以就无法正常工作.这种干扰,最主要的就是控制电源电线的感应电,这种干扰是难以滤除的.同时,永磁操作机构特点就是维持电流小,基本都是毫安级的,在保持状态,等效于电压控制元件,如果门槛电压设置的过低,则抗干扰能力就很弱,无法可靠分断,作为接触器,这是不允许的。

因此,永磁操作接触器的抗晃电能力是相对的,它和工作环境的电干扰有很大的关系,过强的电干扰,有能是具备抗晃电功能的永磁操作接触器分断失败。

网友A(2008-10-16):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用于交流50HZ、60HZ,额定工作电压至1140V的电力系统中接通和分断电路,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 不依赖辅助工作装置,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的特点。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联系人:孙先生 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址: www.mybchina.cn

网友B:
不要工作在临界弹掉,这个有点像偷停的意思,故障最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