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VM05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中,需要设定那些参数?

楼主(2008-08-08):
三垦VM05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中,需要设定那些参数?有那些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大家.

网友A(2016-02-15):
我也想知道,请知道或使用过的师傅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B(2016-04-07):
你试试看行不行

三肯变频器VM05系列恒压供水参数设置方法

Cd1=2 (外部信号控制启动停止, 即:DI1和DCM1,启动端子闭合即启动)

Cd7=50 (上限频率)

Cd8=10-20(下限频率)

Cd19加速时间 根据需要适当调节

Cd23减速时间 根据需要适当调节

Cd29=设置现场所需压力,=5大约对应1公斤压力值。

Cd53=电机参数

Cd55=50(增益频率 对应压力表的最大值 )

(如:设50对应1Mp压力表 ,1公斤压力值设定为Cd29=50/10=5)

Cd71=3 (选择内置PID控制)

Cd120=1 (压力反馈信号为0-5V)(Cd120=5,反馈信号为4-20mA)

Cd122=2.0(比例增益)

Cd123=0.5(积分增益)

Cd125= (如果压力波动较大,适当调大)(60)

Cd680=120

网友B:
适当调节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可调节压力变化的快慢,用远传压力表时, V1接压力表的高端,VRF1接压力表的中间抽头,ACM接压力表的低端

遇到一些问题时的处理方法:

1. 有时压力变化太快,容易产生过电流,适当下调Cd122=1.0(比例增益) 和Cd123=0.5(积分增益) 有时,可降低一下上限频率Cd7=50 (上限频率)。

网友B:
适当调节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可调节压力变化的快慢。

用压力变送器时4-20mA信号 , 正端接24V端子. 负端接IRF端子。然后,在把ACM和DCM1短接,

用远传压力表时, V1接压力表的高端,VRF1接压力表的中间抽头,ACM接压力表的低端

遇到一些问题时的处理方法:

1. 有时压力变化太快,容易产生过电流,适当下调Cd122=1.0(比例增益) 和Cd123=0.5(积分增益) 有时,可降低一下上限频率Cd7=50 (上限频率)

网友B:
2. 过电流一般是负载过大引起,可适当调节Cd43, 潜水电泵电流大,建议选变频器,除了考虑功率外,主要看负载电流大小。

3. 当压力表波动太大时,可适当上调反馈滤波时间Cd125。

4. 压力表中间的抽头(动端)一定要接到VRF1上,另外两个接线端,接 V1和VRF1,如果接反的话,频率只会在1HZ运行,调一下线即可。

以上参数的调整针对大多数情况,根据现场情况,适当优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