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和零线、地线区别

楼主(2008-08-08):
火线和零线区别
火线和零线都是带电的线,如果二相电源接了用电器的话,那么就有电流从电线中流过
一般的感觉火线带了电,是因为如果人接触(包括一些间接接触)了火线,一部分的电流就从人的身体中经过了,就好比本来一个水管子,从中间有分了一个水龙头了。 零线不带电是因为电源的另一端(零线)接了地,我们在地上接触零线的时候,因为没有位差,就不会形成电流。所以就有零线不带电的感觉。零线和火线本来都是由电源出来的,电流的正方向就是由一出,经过外部设备,从另一端进.形成 一个回路。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就是电源的两个端子其中的一个接了大地
零线和地线区别
1.零线和地线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2.地线的对地电位为零。使用的电器的最近点接地。
3.零线的对地电位不一定为零。零线的最近接地点是在变电所或者供电的变压器处。
4.零线有时候会电人,在什么时候呢?当你的电炉子不发热了,千万不要以为没电了,不会电人,错啦!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可能,离你的电器很沅的地方N线断开了,用电压表一量会发现,电器的LN线都是市电的电压!
5.地线不会电人,除非很糟的情况,设计者不懂,或者胡乱搞的产品!
6.在你的电路中有零线和地线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高耐压电容在他们中间。

网友A:
1、把变压器的中性点,叫中性点,简称中点,也称为零点;

2、从中性点即零点引出的线,叫中线,也叫零线;

3、如果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零线有电即零线与大地之间有悬浮的不确定电压;

4、如果变压器中性点接地,零线电位为零即零线与大地之间等电位电压为零;

5、所以有人把“零线”叫地线,把相线叫火线;

网友A:
6、接地线就是电位为零的、与大地有可靠接地线叫接地线,简称地线;

7、这个与大地有可靠接地线叫接地线简称的“地线”,与把接地的零线叫“地线”是有区别的:

1)零线是单相设备的电源线;

2)接地线是保护线,起等电位连接作用,保护的作用;

网友A:
8、在普通非电工人事看来,“地线”、“零线”的概念混淆是正常的;

9、在电工看来,“地线”、“零线”的概念混淆是不正常的,是有害的!!!

网友A:
10、接地的零线,或接地线,有电流时就有电,离接地点越远的地方对地电压越高;

11、特别是工作零线,在正常情况下就有电流,所以对地有电压,只是离接地点越近,电压越小;

网友B:
老板常说的一句话是:对待人才,合理的待遇是考验你,不合理的待遇是磨练你,总之都是为你好!-----现实中就有这样的混球老板!

网友C:
好文章,zhichizhi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