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输出脉冲反馈信号能直接接到信捷的PLC的x点吗?

楼主(2008-08-08):
伺服电机的输出脉冲反馈信号能直接接到信捷的PLC的x点吗?用不用在加三极管???如果不用应怎么接线。

网友A:
不可以,因为伺服输出差分信号!!!!!

需要用高速光耦转化一下。

楼主:
我说的输出脉冲反馈信号是由伺服电机的控制器发出的,就是说伺服电机有伺服控制器控制,伺服控制器接PLC。不是由PLC直接控制伺服电机(中间要加伺服控制器),这样还用不用高速光耦????

楼主:
这样接线对吗?不用26LS32可以吗??

楼主:
上图有些错误,在Z相的应该接到下面的A相上。当时写字处理时没注意。

网友B:
直接接高速计数的断子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不用26LS32芯片?????

网友C(2019-07-03):
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