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元件基础知识篇 二 (KOGANEI TPC SMC)

楼主(2008-08-08):
第三节气动执行元件
一:气缸的分类
1:按缸径分类(mm)6,10,12,16,20,25,30,32,40,50,63,80,100,125,140,150,160,180,200,250,320,400,
2:按安装方式分类-有基本型,脚架型,前后发兰型,单双耳环型,中间摆轴型,单耳支座。
3:按结构形式分类:有缓冲可调型,缓冲不可调型,带磁控开关型,双活塞杆型,双活塞型,增力型,三位型,行程可调型,自锁型.
第三章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简介
一:915系列气缸
五大系列包括QGA,QGB,JB,QGAII,QGBII,五种气缸它们之间的活塞,缓冲套,螺母,针阀等零件采用了模块化系列化设计五种气缸之间是相互通用的,安装及连接尺寸采用ISO6431国际标准,并采用了新其中QGBII系列气缸还派生出了多种形式的特殊气缸有:
1):QGBII-H双活塞气缸—是以两台QGBII系列相同缸径对接合成的双活塞气缸,两活塞行程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活塞运动方向相反,将一端活塞杆固定,可作多位气缸,广泛用于不同自动化要求的场合.
2):耐热气缸(QGBII-R)—外型及连接尺寸同QGBII相同,所有密封件采用氟橡胶材料,可用于钢铁冶金等2 00°以下高温的场合。
3):增力气缸(QGBII—J)三位气缸(QGBII-C)—两种均为QGBII系列相同缸径的气缸串联而成的双活塞气缸,两活塞运动方向相同,增力气缸前后活塞连为一体,其杆端输出的推力为单活塞推拉力之和,拉力为单活塞拉力的两倍,三位气缸前后活塞杆单独分开,当前缸行程(S)大于后缸行程(S1)时,前端活塞杆有三个位置,必要条件是S>S1.
4)双活塞杆气缸(QGBII-L)—以BII系列为基础活塞两侧安装两根活塞杆,活塞双向作用,推拉力相同,运动方向速度相同.
5):磁性开关,气缸(QGBII-K)—采用磁性活塞与磁感应发讯器配合发出控制信号实现气缸往复自动换向.
6):带阀气缸(QGBII-K)—是将控制元件与执行元组合一体的一种气缸既气缸与换向阀有机的组和为一体具有往复自动换向等多种功能。
7):带阀组和气缸(QGBII-KF)—用带阀气缸加磁性开关组合而成从而实现了带阀与磁性开关的有机组合,具有气缸自动换向和行程任意位置可调的功能。
8):制动气缸(QGBII-Z)—活塞杆带动负载运动时可以在行程中任意位置停止并具有很高的定位精度,特别是在系统突然断气的情况下也可以精确地停止并具有系统的安全保护作用,广泛用于气缸定程和行程的精确调整以及安全自锁的场合。
QGA,QGAII气缸均为无缓冲型,QGB,QGBII为缓冲可调型五大系列为重型气缸广泛用于矿石,钢铁,冶金,机械等工业自动化的场合,是机械自动化半自动化的首选元器件。
二:引进系列气缸
LCZ系列气缸为我公司引进德国专有技术生产制造的轻型铝合金气缸,是机械部第一批基础件名优产品,气缸的技术标准符合ISO6431国际标准具有较强的互换性是轻工,纺织,电子食品等工业首选的基础件产品,也是引进设备国产化气动执行元件最佳选择.
1):LCZ系列双作用气缸前后盖采用先进铝合金压铸技术具有重量轻强度高外型美观等特点,与铝合金缸筒相配构成一个完美的铝合金气缸,前后盖采用四拉杆内六角螺柱连接,安装件采用了分体式独立结构,用内六角螺钉连接前后阀兰,单双尾座,角架.中间摆轴可在四拉杆上轴向任意移动后用螺钉定位紧固,可满足用户在使用摆轴所需不同轴向位置的要求.
2):LCZ系列气缸缸径从ф32-ф320共九个系列,以LCZ为基础派生出LCZM无油润滑气缸,LCD长缓冲无油润滑气缸,LZE磁性开关气缸,LZEM磁性开关无油润滑气缸,LCZ-F,LCD-F,LCDM-F,带阀气缸,这些气缸的出现,丰富和扩大了LCZ气缸的使用范围。
3):由于铝合金气缸自身的特点,具有外形美观,重量轻等特点,所以常用于轻工,纺织,面粉等行业,对于使用环境恶劣温度较高的场合,不建议使用,可推荐使用其他形式的气缸。
三:LG系列轻形气缸
LG系列轻形气缸是我公司自行研制开发的具有2000年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的新一代轻形铝合金气缸。缸径从φ32-φ125七种规格,带有九种模块结构群体结构形式,11种安装形式,12种连接形式,3种气源连接形式,使其通用性,互换性,可靠性大大增强,外形及 安装形式与国内同类产品10A-5,QGBQ可通用互换替代。LG系列轻形气缸为单双作用,缓冲可调普通标准气缸,前后端盖采用铝合金压铸,铝合金缸筒硬质阳极氧化,活塞杆外表面镀铬,活塞采用前进的COP及星形圈密封形式,使气缸启动快,动作反应灵敏,去掉缓冲圈即可成为无缓冲形(LGA),其余尺寸同LGB。
在开发设计基本型的基础上,同时又开发出LG群体系列气缸,包括LGK带磁控开关型;LGF带阀型;LGKF带阀开关型;LGL双活塞杆型;LGS双活塞型;LGC三位型;LGT返程调行程型;LGTa进程调行程型。
LGT返程调行程气缸——在标准的LGB气缸的另一端增加了一个螺杆调节装置,通过调节螺杆长度可以调节气缸的返程行程,即活塞杆前端点进程终点不变,而活塞杆返程终点可以调节变化。
LGTa进程调行程型气缸——其结构是在LGL的基础上,一端活塞杆螺纹较长,并安装有调节螺母,通过螺母位置的调节可以气缸前进方向的行程,即活塞杆端返程终点位置不变,而前进行程终点位置可以调节。
其余七种群体结构形式及作用结构同QGBII群体缸中的相同项目的内容。
在LG气缸的八种安装形式中,相对于五大气缸来说,扩展了3种安装形式,TCC铰轴支座式,CBB单耳支座式,LA横向脚架式,这时用户的使用和安装都较为便利,从而扩大LG气缸在自动化过程应用范围。
LG气缸种的12种连接形式是其他系列气缸中所不有的特点,包括有但耳接杆形式(T),叉型接干式(S),杆部叉座式(YCA),杆部叉座双悬耳式(CBT),单悬耳式(CAY),单悬耳座式(CA,CB)
由于LG系列所具有的广泛而特殊的作用,所以供市场选择范围很大,市场前景看好,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新产品。
四:DQGI系列群体薄型气缸
所谓薄型气缸是指省空间的气缸即气缸的轴向或径向尺寸比标准气缸有较大的减少,具有结构紧凑,重量轻,占用空间小,轻巧美观,并可带磁发讯装置。
我公司的薄型缸系列缸径从12——100共10个规格,缸筒均采用铝型材,通过消化吸收国内先进激素,自行开发设计的一族多品种的薄型缸群体,通过模块组合和标准化设计派生出五种变型系列薄型气缸,形成DQGI群体气缸以满足用户对薄型气缸不同功能,不同用途,多种场合的需要,
群体薄型气缸中除导向薄型气缸(DQGID),夹紧导向薄型 缸之外,其它形式同五大系列功能相同。
1.导向薄型缸(DQGID——通过活塞杆与导向板的连接,在两个导杆与缸体配合的引导下带动负载平衡,运行消除了活塞杆的转动,减少了转角误差,从而使所连接的负载具备了良好的平稳性。
2.夹紧导向薄型气缸(DQGI)——通过活塞杆带动压紧板旋转90°后,再移动并压紧工件,作用原理是在活塞杆上加工一个90°大导程螺旋槽,在缸体安装一个固定导向销,插入螺旋槽,当活塞推动活塞杆向前运动时,在销的定位导向下,完成移动和旋转的复合运动,从而完成了夹紧导向这一过程。
五.无杆气缸
行程为L的有活塞杆气缸,沿行程方向的实际占有安装空间约为2.2L,若没活塞杆,则占有安装空间仅为1.2L,其形成缸径比可达50至200,CWC磁性无杆气缸可达3500,没有活塞杆,还能避免由于活塞杆密封圈的损伤而来的故障,没有活塞杆,活塞两侧受压面积相等,具有同样的推力,利于提高定位精度。
QGL系列缆索气缸(50~80)以柔性缆索传递气缸输出作用力,CWC系列磁性无杆缸(20~50)时通过磁力来传递功率而带动负载,二者的主要特点是占地面积小、重量轻、占空间位置小,用于场地空间受限制的场合,与普通缸相比可以节约一个行程的长度,特别适用于长行程的场合。
广泛用于数控机床,大型压铸机,注塑机的开门装置上,纸张、布匹、塑料薄膜的切断装置,重物的提升,多功能坐标移动机械手的位移,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件的传送等。
六. 其他气缸
BGX、QGX、QM、QM-K型微型气缸,缸径φ6-φ40,分别采用端盖与缸筒滚压密封连结和螺纹连接两种方式,单活塞杆、活塞双向作用,有多种安装形式,QM-K可带磁控开关,广泛用于轻工、电子、食品等行业。是自动化行业首选佳品。
SJBI(II)系列前(后)自锁气缸(缸径6

网友A:
我开一气动液压电控的店 但现在还没找到卖那家的产品 希望有意与我合作的跟我联系!13968010527 杜

网友B:
现象信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