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元件基础知识篇 三(KOGANEI TPC SMC)

楼主(2008-08-08):
第四章方向控制阀
能改变气体流动方向或通断的控制阀称为方向控制阀。
一、 分类
方向控制阀的品种规格相当多,了解其分类的就比较容易掌握他们的特性,以利于选用。
1、 按阀内气流的流通方向分类
只允许气流沿一个方向流动的控制阀叫做单向型控制阀,如单向阀、梭阀、双压阀和快速排气阀等。快排阀按其功能也可归入流量控制阀,可以改变气流流动方向的控制阀叫做换向控制阀。如二位三通阀、三位五通阀。
2、 按控制方式分类
1) 电磁控制 电磁线圈通电时,静铁芯对动铁芯产生电磁吸引力,利用电磁力使阀芯切换,以改变气流方向的阀,称为电磁控制换向阀。这种阀易于实现电-气联合控制和复杂控制,能实现远距离操作,故得到广泛的应用。
2) 气压控制 靠气压力使阀芯切换以改变气流方向的阀称为气压控制换向阀。这种阀在易燃.易爆.潮湿.粉尘大.强磁场.高温等恶劣工作环境中。以及不能使用电磁控制的环境中,工作安全可靠,寿命长。但气压控制阀的切换速度比电磁阀慢些。
气压控制可分成加压控制.泄压控制.差压控制和延时控制等。
加压控制是指加在阀芯上的控制信号的压力值是渐升的。当压力升至某压力值时,阀被切换。这是常用的气压控制方式。
泄压控制是指加在阀芯上的控制信号的压力值是渐降的。当压力降至某压力值时,阀被切换。用于三位阀中,可省去复位弹簧,电磁先导阀要使用常通式。但泄压控制阀的切换性能不如加压控制阀。
差压控制是利用阀芯两端受气压作用的有效面积不等,在气压作用力的差值下,使阀芯动作而换向。差压控制的阀芯,靠气压复位,不需要复位弹簧。
延时控制是利用气流经过小孔或缝隙被节流后,再向气室内充气,经过一定的时间,当气室内压力升至一定值后,再推动换向阀芯动作而换向,从而达到信号延迟的目的。常用于延时阀和脉冲阀上。
3)人力控制 依靠人力使阀芯切换的换向阀称为人力控制换向阀。它可分为手动阀和脚踏阀。
人力控制与其它控制方式相比,具有可按人的意志进行操作.使用频率低.动作速度较慢.操作力不宜大,故阀的通径小等特点。
在手动气动系统中,人力控制阀一般直接操纵气动执行机构。在半自动和自动系统中,多作为信号阀使用。
4)机械控制 用凸轮.撞块或其它机械外力推动阀芯动作.实现换向的阀称为机械控制换向阀。这种阀常作为信号阀使用。可用于湿度大.粉尘多.油分多,不宜使用电气行程开关的场合,但不宜用于复杂的控制装置中。
3.按动作方式分类
按动作方式分类,可分为直动式和先导式。直接依靠电磁力.气压力.人力和机械力使阀芯换向的阀,称为直动式换向阀。 直动式阀的通径较小。通径小的直动式电磁阀常称作微型电磁阀,常用于小流量控制或作为先导式电磁阀的电磁先导阀。
先导式气阀由先导阀和主阀组成。依靠先导阀输出的气压力,通过控制活塞等推动主阀阀芯换向。通径大的换向阀大都为先导式换向阀。
先导式气阀又分为内部先导式和外部先导式。先导控制的气源是主阀提供的为内部先导式;先导控制的气源是外部供给的为外部先导式。外部先导式换向阀的切换不受换向阀使用压力大小的影响,故换向阀可在低压或真空压力条件下工作。
4.按切换通口数目分类
阀的切换通口包括入口.出口和排气口。按切换通口数目分,有二通阀.三通阀.四通阀.五通阀以及五通以上的阀。
二通阀有一个入口(用P.IN或SUP表示)和一个出口(用A或OUT表示),气开关便是一种二通阀。
三通阀有一个入口.一个出口和一个排气口(用O.R或EXH表示。也可以是一个入口和两个出口,作为分配阀或两个入口(用P1和P2表示)和一个出口,作为选择阀。
二通阀和三通阀有常通式和常断式之分。无控制信号时,P.A相通为常通式;P.A断开为常断式。若通道内的流动方向不限定,则称为通断式阀。常通式和常断式阀,不得逆向流动,因逆向压力会造成单向型密封圈不密封或密封失效。
目前我公司生产的换向阀有DF系列低功率换向阀,F系列电控滑阀,K系列电控滑阀,K系列电控截止阀,23JD系列电控截止阀,K23JR7截止式脚踏阀,SF系列手动转阀,KA系列单向阀,L系列单向节流阀,DLA多用节流阀等。

第五章气动元件的正确使用和维护保养
一套气动装置,如果不注意维护保养工作,就会过早损坏或频繁发生故障,使装置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在对气动装置进行维护保养时,应针对发现的事故苗头,及时采取措施,这样可减少和防止故障的发生,延长元件和系统的使用寿命。因此,企业应制定气动装置的维护保养管理规范,加强管理教育,严格管理。
维护保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证供给气动系统清洁干燥的压缩空气,保证气动系统的气密性,保证油雾润滑元件得到必要的润滑,保证气动元件和系统得到规定的工作条件(如使用压力,电压等),以保证气动执行机构按预定的要求进行工作。
油雾器最好选用一周补油一次的规格,补油时,要注意油量减少情况。若耗油量太少,应重新调整滴油量,调整后滴油量仍减少或不滴油,应检查油雾器进出口是否装反,油道是否堵塞,所选油雾器的规格是否合适。
每月每季度的维护工作应比每日和每周的维护工作更仔细,但仍限于外部能够检查的范围。其主要内容是:仔细检查各处泄露情况,紧固松动的螺钉和管接头,检查换向阀排出空气的质量,检查各调节部分的灵活性,检查指示仪表的正确性,检查电磁阀切换动作的可靠性,检查气缸活塞杆的质量以及一切从外部能够检查的内容。
维护工作可以分为经常性的维护工作和定期的维护工作。前者是指每天必须进行的维护工作,后者可以是每周,每月或每季度进行的维护工作。维护工作应有记录。维护工作应有记录,以利于今后的故障诊断和处理。
检查漏气时应采用在各个检查点涂肥皂液等办法,因其显示漏气的效果比听声音更灵敏。
检查换向阀排出空气的质量时应注意如下三方面:一是了解排气中所含润滑油是否适度,其方法是将一张清洁的白纸放在换向阀的排气口附近,阀在工作三至四个循环后,若白纸上只有很轻的斑点,表明润滑良好,二是了解排气中是否含有冷凝水,三是了解不该排气的排气口是否有漏气。少量漏气预示着元件的早期损伤(间隙密封阀存在微漏是正常的)。若润滑不良,应考虑油雾器的安装位置是否合适,所选规格是否恰当,滴油量调节得是否合理及管理方法是否符合要求,若有冷凝水排出,应考虑过滤器的位置是否合适,各类除水元件实际和选用是否合理,冷凝水管理是否符合要求。泄露的主要原因是阀内或缸内的密封不良,气压不足等所致。此系密封阀的泄露较大时,可能是阀芯,阀套磨损所致。
气缸活塞杆常露在外面。观察活塞杆是否被划伤,腐蚀和存在偏磨。根据有无漏气,可判断活塞杆与前盖内的导套,密封圈的接触情况,压缩空气的处理质量,气缸是否存在横向载荷等。
像安全阀,紧急开关阀等,平时很少使用。定期检查时,必须确认它们的动作可靠性。
让电磁阀反复切换,从切换声音可判断阀的工作是否正常。对交流电磁阀,若有蜂鸣声,应考虑动铁心与静铁心没有完全吸合,吸合面有灰尘,分磁环脱落或损坏等。

更多内容请到三迪自动化公司网站:www.sadetec.com
或电话咨询:400 818 2007

网友A:
我开一气动液压电控的店 但现在还没找到卖那家的产品 希望有意与我合作的跟我联系!13968010527 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