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控制阀达不到设计流量

楼主(2008-08-08):
有几台GLOBE控制阀,设计的最大流量可以达24吨/小时,但实际使用中阀全开时的流量只有12吨/小时左右。请高手指点原因。谢谢!

网友A:
原因多,有可能Cv值本来就只有12的流量,有可能管道设计有问题,有可能工艺参数提供错误,==,具体的要看了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