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调查!有多少人在使用侍服驱动器时串接限流电阻!

楼主(2008-08-08):
很早就听说侍服驱动器在使用12V或者是24V脉冲电源时必须要串接限流电阻,而使用5V则不用限流电阻。但是在上几年又听说侍服在接12V或者是24V脉冲电源时可以不接限流电阻。而现在看了安川侍服说明书上的资料。有点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接电阻,我现在用的是5V电压。

网友A:
您的应用中不用接。至于12V以上的信号,以前说要接电阻,现在不用接,是因为,手册上会写明,接12V以上的信号与接5V信号的引脚是不一样的。接12V信号在驱动器内部已经额外接了电阻。

网友B:
象三菱和松下的驱动器都可以输入24V和5V,这两个端子不一样的! 里面串的电阻也不一样,直接用,而不必在外串限流电阻了!

当然,如果你非要将24V接到5V的端子,那就得加电阻了。下面是松下A4的说明

网友C:
有的接不同的脚。比如三菱就是这样。

网友D:
目的在于限流,以适应不同的驱动电压,保持该电流出于安全范围之内是关键。

网友:
手册上会标明的,应用时以手册为准就可以了,何必搞的这么麻烦呀

网友E:
循规蹈矩有时侯有点麻烦,但是安全.

网友F:
还搞个标题,调查,笑死人

网友G:
加了安全点,主要是保护PLC的脉冲输出

网友F:
啥是为了保护PLC啊,串电阻都是为了保护伺服

网友H:
我用S7-200驱动一台富士伺服器,唉,没想到这么麻烦的熬了几天,真是领教了!

网友I:
 基本上的伺服电机都这样接啊。以前都是24V信号串接2K电阻,12 V信号串接1K电阻。现在一般都分开接脚了,把 2K的电阻串接到了伺服驱动器内部,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客户自己接电阻容易不稳定,影响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