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cpu和通讯模块为何停送电后都成为STOP状态?

楼主(2008-08-08):
今天我们这停电,所以就把PLC柜也停了,送电后发现CPU和通讯模块都成了STOP状态!!这是怎么回事?

CPU报EXTF和STOP

通讯报INTF和STOP

就连AI也报了INTF.

谁能帮我解一下这个迷,

嘿嘿,谢谢了

楼主:
CPU    414-3XJ04-0AB0

通讯  443-1EX11-0XE0

AI       431-7QH00-0AB0

           431-7KF10-0AB0

网友A:
多数是程序丢失了.....

网友B:
停的电时间很长吗  我也同意2楼的意见  电池没有电了 造成程序丢失!

网友C:
计算机在线诊断一下,一切都会清楚了

楼主:
可现在跟本连不上了,

我也怀疑是电池没电了,导致CPU程序不能保存.

网友C:
可现在跟本连不上了?看看pc/pg的设置。

楼主:
你是说就连PC/PG的设置也因为断电而自己重设了?

在断电前可是运行正常啊!!

网友D:
现在结果如何?

网友E:
400 断电时间长 电池没电就会丢失程序  我觉得还不如300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就连PC/PG的设置也因为断电而自己重设了?

在断电前可是运行正常啊!!

如果你连的是dp口,有这种可能性,先保证硬件连接,在检查其他的

网友F:
处理好了吗,最后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现在好了,就是电池的问题,更换后当一下就好了,

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G:
400 断电时间长 电池没电就会丢失程序

网友H:
更换电池后不是不是得要重新下装程序啊?

网友I:
电池是3.5V的那种吗

楼主(2012-10-15):
对:广阔新天地关于更换电池后不是不是得要重新下装程序啊? 内容的回复:

更换电池后要重新下装程序!

网友J(2012-11-17):
可以断开其他的模块,看CPU工作吗,有可能其中的一个模块坏了,印象CPU工作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网友H关于更换电池后不是不是得要重新下装程序啊? 内容的回复:更换电池后要重新下装程序!

四年前的贴子还可以回复,楼主用心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