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山东地区的PLC相关培训

楼主(2008-08-08):
本人准备组织山东地区的PLC相关培训:

1、着重于中小型PLC的入门及提高,

2、触摸屏原理及画面制作,

3、变频器的原理及应用,

4、工业自动化电气常识,

5、PLC软件运用,

6、其他

培训完成后可根据所培训课程免费赠送所学产品资料及软件光盘。

具体品牌可根据学习者意向选择。

QQ:16833476   请求加为好友时请加注明:PLC

网友A(2008-11-29):
电气自动化入门综合培训简章

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
n 你已经理工科专业毕业或即将毕业吗?
n 正在为找工作而苦恼吗?
n 那就报名本公司专门为你们开设的电气自动化入门综合培训课程,你必将从中
受益。
n 多给自己一个机会,转变一下思路,可能会海阔天空!
培训对象:将毕业或已经毕业正在找工作而无实际经验的理工类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
课程目的:使正在找工作的你们在最短时间内入门,获得足够经验,找工作目标明确且满怀信心,顺利找到满意工作。
预备知识:了解计算机原理及能操作计算机及一定外语水平。
培训设备:电工综合设备箱,含S7-200 可编程序逻辑器(PLC)设备箱;
培训人数:每期不多于6人;
时间分配: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30到下午4:00,50%课程,50%动手练习;
培训方式: 边讲边练习;
培训费: 3000.00;
培训内容:,
n 低压电器及继电器逻辑控制系统(1天,能用按钮,接触器设计出电路及接线);
n 常用传感器及各类现场检测开关(0.5天,包括机械电磁电容及光电开关);
n AutoCAD 制图及电气原理图绘制(0.5,能用AutoCAD绘制电气图纸);
n PLC及HMI入门(3天原理及LD编程及用顺序功能思维方式编程及指令,指令让学员在PLC上充分练习);
n 应聘电气自动化技术人员简历书写及面试注意点(1小时)

授课老师:授课老师由多年从事自动化工作的一线技术专家组成,在外企从事多年自动化工作,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更具有多项自动化系统集成的实践经验。
培训地点: 北京丰台万年花城万芳园一期11号楼6单元302室
乘车路线: 乘67,351,691,692路公交车樊家村站下车即到。或在三环夏家胡同站下,步行15分钟即到,详见附图。
咨询报名联系: 雷工13911128039 E-MAIL:BJ_HYZT@126.COM
为什么要选择我们
n 学员充分动手,而不仅仅只讲理论。我们的教学设备是依照企业的现场,专门制作了多套实验机箱,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学员的现场设备的实践需求,这样才能保证培训效果。因此学员在选择培训公司时首先要问清楚培训公司的性质是学校性质的培训还是专业的自动化公司举办的培训(一般学校性质只注重知识而无动手时间,而基础知识大家已学得足够了,缺的仅仅是动手实践练习)看看有没有专用的教学设备,有没有专业的培训教材,有没有实践理论合二为一的多媒体培训教室等。
n 为保证质量,小班培训,每期不超过6人,人手一机及自动化设备。一般来说小班授课有利于学员学习,有利于讲师重点辅导到每个学员,再者学习电气自动化关键在于实践操作练习,若人多会影响实践效果,甚至有很多培训机构根本没有设备满足学员实际操作,因此要关注培训机构的办班规模。
n 我公司举办的培训课,是专门针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学员,而一般的自动化培训只针对某一种PLC或控制设备进行培训,要求学员要有一定的相关工作经验,该课程以就业为培训导向,正在找工作的大中专生报名该课程非常适合,我们还会教授面试技巧,如何写工程师简历,及电气技术人员职业规划,使学员在培训结束后找工作有目标,能顺利找电气自动化相关工作。
n 形式采用理论实践相结合,理论实践的比例一比一,讲课全程实物互动,软件的学习采用多媒体投影实际讲解,学员步步紧跟讲师学习,保证培训过程不掉队,实践课程可以对个别学员一对一辅导,从继电器控制的基础知识,逐步引出PLC的学习,培训老师步步领进,学员步步实践,短期内基本上都能学会,这种短期培训对无经验者,想快速获得经验是非常适合的。
n 一期不会还可以下期再学,毕竟学员基础及学习能力千差万别。
n 可在周一试听一天后,再决定是否报名。
培训背景: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的广泛应用与普及,大中专教育与企业实践之间的悬殊,使得PLC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变得异常短缺,因此在自动化异常发达的今天,一方面企业很难招到合格的电气自动化技术人员,而另一方面已毕业的和即将毕业的大中专虽然在学校学了基础知识,但由于缺少实战经验,也很难找到相关工作,面对这种情况有大量的想从事该职业的人员需要接受电气自动化的实践操作培训。
培训公司:北京环宇中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B:
到底培训地点在哪里?如果是在北京就没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