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控制换面频繁定格

楼主(2008-08-08):
我们中控室I线及II线四台工控机最近两周频繁出现人机界面定格现象,表现情况如下:

1、在正常操作时,人机界面突然定格,数字也停止跳动,像死机一样,但鼠标可以晃动。这种情况通常会延续几秒钟,
最长的达到半分钟,然后自动恢复正常。

2、在全线开机正常运行情况下,从一个操作界面切换到另外一个操作界面时,界面上的设备全部显示是灰色的(给人感觉就是设备是停止的), 这种现象通常会延续几秒钟,然后自动恢复正常。

3、以上两种情况出现频率很高,高峰期一分钟内会出现几次,相比之下,II线其中一台情况稍好,一个班次内(8小时)
只出现很少的3-4次,其他3台出现定格现象几率较高。

4、对II线的2台工控机均做了系统还原,故障现象依旧。

注:PLC,CPU-416-2;电脑配置:2.8CPU,512内存 ,XP系统;软件:step7  V 5.3,   winCC  6.0

网友A:
我看是中病毒了,杀一下,

或者加内存条

再者就是你的点太多了,有时反映慢

楼主:
谢谢,近期我先杀下毒吧,哎,让机器停下一次不容易啊,生产太紧张了!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系统ying件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现在换了个配置高的电脑,,双核,,1G内存,,160硬盘,但是运行前一周还正常,一周后又出现了,次数少了,平均1天两次,每次持续时间10-20S,希望高手解决

网友C:
那人机软件重装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