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高压电气操作规程

楼主(2008-08-08):
谁有高压 低压 电气操作规程 请传给我 不胜感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在网上搜现一些来的

网友B:
. 电气试验工作必须两人以上进行,其中一人监护,以防发生事故便于抢救,其监护人由工作负责人指定。 2 . 所有试验人员必须懂得实验仪器、仪表和被试设备的一般性能和实验接线。 3 . 试验人员进行高压实验时,应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 4 . 试验前,工作负责人确证被试电气设备已断电源,搭接临时地线

网友C(2009-10-28):
电气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电气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一、电气操作人员的资格和要求:
(一)、电气作业必须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持有电工作业操作证的人员担任。
(二)、电气作业人员因故间断电气工作连续六个月以上者,必须重新考试合格,方能工作。
(三)、外单位派(借)的电气工作人员,应持有电气工作安全考核合格证。
(四)、电气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安全作业规定。
(五)、电气工作人员必须严格熟悉有关消防知识,能正确使用消防用具和设备,熟知人身触电紧急救护方法。
(六)、变、配电所及电工班要根据本岗位的实际情况和季节特点,制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相应的岗位责任制。做好预防工作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消除。
(七)、现场要备有安全用具、防护用具和消防器材等。并定期进行检查试验。
(八)、易燃、易爆场所的电气设备和线路的运行及检修,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九)、电气设备必须由可靠的接地(接零)、防雷和防静电设施必须完好,并定期检测。
二、高压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一)、凡是高压设备停电或检修、及主要电器设备大、中检修,高低压架空线路,都必须按照《电业局电气安全工作规定》及有关规定办理工作票及各种票证。
(二)、工作票签发人必须按工作票内容一项不漏地填写清楚,若发现缺项漏填,字迹了草难辨或有涂改者,该工作票视为无效,由车间办理技术科审批,特殊情况由主管厂长审批。
(三)、检修工作人员,接到工作票以后,要认真进行查看,认为没有差错后,按要求严格执行,若不按工作票操作,造成事故,由检修人员负责。
(四)、检修人员发现工作票有问题,可当面提出,请求更改,如不更正造成事故由最后指令人负责。
(五)、在紧急、特殊情况(如危害人身安全或重大损失)来不及办理工作票,可由厂调度、生产厂长、主管厂长,动力车间主任口头命令或电话命令进行倒闸操作,操作人员必须做好记录备查。
三、电气检修操作规程:
(一)、凡检修的电气设备停电后,必须进行验电,验电器应符合电压等级,高压部分必须戴绝缘手套,确认无电后,打好接地线,手持红外线绝缘棒进行对地放电,放电时戴眼镜。
(二)、在停电线路的刀闸手柄上,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警告牌,在不停电部位的安全围栏外应悬挂“高压有电,禁止入内”的标志牌。
(三)、对停电超过4小时有保险器装置的关键设备应将保险拔掉。
(四)、检修工作结束后,拆除接地线,人员撤离现场,交回工作票(由动力车间统一保管),摘掉警告牌后方准恢复送电。
(五)、禁止带电作业,特殊情况,可经主管厂长动力车间主任许可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作业。
四、架空线路操作规程“
(一)、架空线及线杆在检修之前,必须由带班长或负责人全面检查,确实无缺陷,不危及人身安全和作业安全方可进行作业。
(二)、架空线路登高作业,必须按照登高作业规定,对登杆器具,要有专人认真检查,是否完好可靠,上下传递物品要用小绳,杆下应设监护人,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作业区,监护人员必须戴安全帽,并要保持一定距离,避免操作人员掉下物品工具,造成伤亡事故。
(三)、在高低压同杆线路上作业,在一条线路带电的情况下,由车间采取安全措施,报主管厂长批准后,才能进行作业。
(四)、两条或两条以上同杆低压线路在生产抢修时,因停电影响重要岗位生产的情况下进行抢修,必须由动力车间主任在现场进行监护,才能进行此项作业。
(五)、架空导线最小截面积(铝导线)不小于16mm2,架空导线最大垂度最低点与地面距离不小于7米,高低压之间距离不小于1.2米。
(六)、线路巡视每季至少一次,每年登杆检查一次(包括擦拭瓷瓶,巡视检查单位要有记录,以备查)其导线的弧度和线间平行度应符合规定要求。
(七)、五级以上大风时,严禁在架空线上作业。
五、低压电气设备操作规程:
(一)、低压电气设备进行检修时,虽不执行办理工作票,但必须执行操作票,并做好使用单位操作人员与电气检修人员的交接手续(包括检修内容,要求,电气设备的现状等)。检修完毕后,由电气检修人员填写检修记录及检修项目,检修后的状况等,需经操作人员签字认可。
(二)、电气检修人员必须采取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以防止他人误送电或突然来电的措施。
(三)、安全行灯必须到达安全可靠,按不同场所,使用安全电压。
六、室内配线操作规程:
(一)、配线管选择,多根导线穿管时,导线截面积的总和应不超过管内截面的40%,穿线管弯曲半径应大于管直径的六倍(严禁弯曲部分用弯头代替)。
(二)、不同电压等级,不同回路,强电与弱电,交流与直流的导线严禁穿同一管内,管内导线严禁有接头。
(三)、所有钢管配线均应做好接地保护,配管接头处应作好接地联接线。
(四)、所有配线用的钢管,每年由动力车间负责刷沥青漆一次,管内配线绝缘电阻每年测定一次(要有检测记录以备查)。
七、防爆、防雷、接地静电的操作规程:
(一)、防爆厂房的电气设备和线路,必须排列整齐,周围要保持清洁,严禁存放有影响安全运行,检修作业的杂物。
(二)、在防爆厂房内严禁明敷绝缘导线,电缆进入室内时,必须剥去麻被。
(三)、在防爆厂房内更换灯泡时,必须切除电源,不得带电更换灯泡(夜间不得更换灯泡)换灯泡后,防爆、防尘灯具的外壳应固定好,保持应有严密程度。
(四)、防爆电机用钢管配线必须进入防爆接线盒内,并做好可靠接地。
(五)、所有避雷器应于每年冬季拆除,按规定进行试验,次年雷雨季节前(3月15日前)投入运行。
(六)、避雷针及引下线每年检查一次,并做好接地电阻测试,引下线损坏原直径的20%须更换,引下线每一年刷沥青漆一次(由动力车间负责)。
(七)、防静电必须根据工艺设备、物料的有关要求作好防静电措施,并可靠接地,正常时间不得任意拆除。
(八)、接地电阻在全年任何时间不由不应大于下列数值:
1、电气设备接地电阻值≤4欧。
2、避雷针及引下线接地电阻值≤10欧。
3、防静电设施接地电阻值≤100欧。
4、测试结果要有记录,以备查。

网友D:
上面的是不是太简单了

变电所和线路两本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