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节能改造遇到麻烦,恳请各路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2008-08-08):
情况是这样:在同一个车间的同一个平台上有两台中央空调的风机,冷冻水降温后的冷空气由风机通过风管输送到车间进行制冷。两台风机是各自独立的两条风管,长度和截面也基本相同。风机功率相同,都为45kw。现在对风机进行了变频调速节能改造,采用回风温度恒温控制的方式对风机转速调节。由于在同一个平台,回风温度大致相同,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改造完后对节能效果进行了测试,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得出结果(时间挺长,工频和变频运行共有1个月),1号风机节能效果20%,2号风机几乎没有节能效果。

现在问题出来了: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由同样的管道输送到同一区域进行制冷(中间是过道,1号在左、2号在右),环境温度一样,设置参数完全一样,可为什么有一台节能效果有20%,而另一台却一点没有。各位路过的高手请给点意见。

网友A:
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1号风机节能效果20%,2号风机几乎没有节能效果。

问题已经非常清楚,要么是你的反馈(测量)温度有误差,要么是2号区域的热量确实高。

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

楼主:
我也怀疑是温度差别导致能耗的差异,差0.3度能耗差别有这么大吗,我也不能肯定。现在我将2号设定温度提高了0.3度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A:
空调0.3℃的温差还算小吗?全天从早到晚的温差也就差不多是1℃。

网友B:
“回风温度大致相同,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1、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低,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大,供应的冷量越大,风机功率越大,耗电量越大;

2、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高,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小,供应的冷量越小,风机功率越小,耗电量越小;

网友B:
3、所以“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的观点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理论!!!

网友B:
4、所谓节电,是在一个基点上的节能,节能与否或节电率与基点大小无关;

5、虽然1号机组回风温度低、功率大,本应不节能或节能少!

6、由于回风温度低,反而节能的原因,只能解释为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不是两个完全相同或对称!

网友C:
从上面的回答可以看出楼上某个人没有高中毕业,至少没有学过高中物理!因为他不知道有个热交换公式△Q=M×△t再次送你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可不要再问我Q M t的含义啊!然后无休止的争论下去,你有可以挣大把的积分!

网友D:
一号机是向北的。二号机是朝南的。风水有问题,请个风水先生看看。呵呵。

网友A:
没见过制冷机,没见过空调风机,没用过工业变频(不包括家用空调),也不知道PID的控制方式,居然也能指手画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号机是向北的。二号机是朝南的。风水有问题,请个风水先生看看。呵呵。

虽说是戏言,但现实中确实存在,南北之间的热量差(阳光辐射)不可忽视,我们公司的车间内南北温差大约为1℃,为了尽量保持温度平衡,南边的风机速度始终比北边的高10%左右。

楼主:
我比较同意yjig的观点,平台上回风温度不同的可能性比较大。车间是封闭的,但平台上1号机一侧是和墙结合的,空气不能从下面车间直接向上流通;2号机一侧旁才是悬空的,空气对流时先经过2号机,2号机的热量高些。

6楼刘志斌的说法有问题,你凭什么就说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不是两个完全相同或对称?

网友E:
需要继续讨论

网友B:
1、我们把问题间单化;

2、一台空调的情况下,回风温度高、低的情况:

1)如果提高频率,提高功率,提高循环速度,回风的温度是提高还是降低???

2)你家里的冰箱,在提高制冷量的情况下,回气管的温度是升高还是降低???

3)我想不用说,风机的功率大,循环速度高,耗电量大,回风的温度低!

4)我想不用说,风机的功率小,循环速度低,耗电量小,回风的温度高!

3、那么这个自称“见过制冷机,见过空调风机,用过工业变频(不包括家用空调),也知道PID的控制方式,居然能指手画脚!”的人 yjig 你能说回风温度高,是频率高、循环速度高、功率大、耗电量大吗???

网友B:
4、“这个自称‘见过制冷机,见过空调风机,用过工业变频(不包括家用空调),也知道PID的控制方式,居然能指手画脚!’的人 yjig ”,大言不惭的说:“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 ”;

5、如果两个系统是一样的,对成的,回风温度低的系统,频率高、循环速度高、功率大、输送冷量大、耗电量大!

网友B:
6、搂主强调两个系统是一样的,但是又说回风温度低的节能,这就有矛盾???

7、因为节能高的,应该是频率低、循环速度低、功率小、回风温度高的系统;

8、问题出在哪儿,只能解释为,两个系统不对称:

1)可能2号机组的环境温度高;

2)可能是2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大;

3)可能是1号机组的环境温度低;

4)可能是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

   ……等等

网友B:
 ;看到了吧,骂人者的原因是无知!!!

楼主:
刘志斌请你把要说的话在一个帖子里说完,一段话分4次说除了占用篇幅外唯一的好处就是你有多了几分!

我说两个回路基本一样,指的是风管和制冷面积基本一样,回风温度不一样的原因我想我在11楼应该说清楚了。

还有,你在14楼的发言——“5、如果两个系统是一样的,对成的,回风温度低的系统,频率高、循环速度高、功率大、输送冷量大、耗电量大!”

        这个说法不对,这是制冷不是加热,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以看出你不懂PID、根本没有搞过工程。我是在求助,如果你不懂请你不要影响别人发言。

网友A:
1号机回风温度越低,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大,供应的冷量越大,风机功率越大,耗电量越大。但楼主的结论是1号机用电少。
2号机回风温度越高,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小,供应的冷量越小,风机功率越小,耗电量越小。但楼主的结论是2号机用电多。
回风温度低,反而节能的原因,只能解释为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不是两个完全相同或对称。楼主说过两个区域面积不一样吗?

以上的全部假设与楼主给定的条件相违背,好象在这个世界上就他刘志斌一个能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要来指点一下。就连别人对现场的描述也不相信,也要全盘否定,难道在现场的人对环境温度、用电多少、面积大小全都分不清?他们全都是弱智?

网友F:
 ;引用 szalpha ; 7楼 回复时间:2008-8-9 9:41:05

从上面的回答可以看出楼上某个人没有高中毕业,至少没有学过高中物理!因为他不知道有个热交换公式△Q=M×;△t再次送你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可不要再问我Q M t的含义啊!然后无休止的争论下去,你有可以挣大把的积分!

--------

批判的好啊!

说它啥都不懂,它不会服气,这就是一个驴头!它的思维怎么能和人一样呢?它再怎么想装,都装不象!它以为自己穿西装打领带就是人了?它仅是混迹于人群中而已!(50岁的年龄,无耻吹嘘自己搞了几十年中等教育、又搞了十几年高等和成人教育、什么书都读过什么专业都教过......一心想装出人样!2005年还在工厂当工人的家伙,连软起动都不认识一钳子烧毁之,居然还装技工教育工作者?!!)穿西装打领带就算站在讲台上,驴头就是驴头,怎么可能是人呢?!!?

要毫不留情的撕开它想混迹于人群中装人的伪装!

和它讨论和争辩技术问题,都是对人的贬低和亵渎!这个污染中低级职业基础教育的绿驴头,骗财骗信任骗工资的傻B,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的看清和剥掉它的西装和领带,让它作为驴子的真实面貌彻底暴光在人的面前!以免误导和欺骗刚入行业的年轻人!!

网友B:
“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1、最基本的常识,为什么你不懂,为什么要胡说?

2、你回家摸一下你家冰箱的压缩机回气管,看看是凉的还是热的?

3、冷风带着冷量,使空间的温度降下来,它自己的温度就升起来;

4、如果风机功率大,冷风循环快,空间的温度就下降快,它自己的温度反而升的不高,回风温度就低;

5、如果风机功率小,冷风循环慢,空间的温度就下降慢,它自己的温度反而升的高,回风温度就高;

6、你不信问问你支持观点的yjig,看你说对了没有???

网友A:
这个自称是高工的人说:“1)可能2号机组的环境温度高”。与我说的:“要么是2号区域的热量确实高”有区别吗?

由于2号区域的热量高,将导致增加△t(实际回风温度与设定标准温度之差),根据PID制冷控制方式,增加△t将必然增加风机转速,加大风机的热交换能力,以此尽可能的减少△t。增加风机转速不就是意味着增加电耗吗?

但增加风机速度并不一定能彻底消除△t,因为如果2号区域热量确实非常高,如果风机的供风能力并非足够的大,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降低△t的数值,而不能彻底消除△t。

网友B:
7、如果风机功率很小,冷风循环恨慢,空间的温度就下降更慢,它自己的温度反而升的更高,回风温度就更高,甚至和环境温度差不多;

8、不信回家摸摸你家冰箱压缩机回气管,肯定是凉的,如果哪一天,回气管的温度不凉是热的,那你家的冰箱的制冷剂就漏光了!!!

网友B:
“这个自称是高工的人说:“1)可能2号机组的环境温度高”。与我说的:“要么是2号区域的热量确实高”有区别吗?”

1、 我明白了,你知道自己错了;

2、 yjig 1楼 回复时间:2008-8-8 20:21:23 :“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 ”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3、你先说说你的这句话对不对???

网友A:
什么是1、 我明白了,你知道自己错了; 究竟是谁错了?

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

以上结论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楼主所说的条件。

现在请问你:究竟是哪个区域的电耗高?

网友B:
4、你的这句话是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应该是1号机的电耗高。怎么能节能呢?

5、然后,得出结论:

1)如果两个系统对称,那不可能1号节能!

2)如果不对称,1号节能的原因2号不节能的原因是:

A、可能2号机组的环境温度高;

B、可能是2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大;

C、可能是1号机组的环境温度低;

D、可能是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

……等等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否认楼主给定的限制条件,楼主说过1号区域电耗高吗?

如果连楼主给定的条件都不予认可,那就没话可说了。

网友B:
“前提就是楼主所说的条件。”

1、这就是楼主所说的条件:“两台风机是各自独立的两条风管,长度和截面也基本相同。风机功率相同,都为45kw。”

2、请解释你说的这句话:“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 ”

网友B:
3、或者你说说你根据楼主的那个条件,得出你说的结论???

网友A:
以上我已经说过,再重复一遍。

由于2号区域的热量高(该假设你已认可:可能2号机组的环境温度高),将导致增加回风温度。增加△t(实际回风温度与设定标准温度之差),根据PID制冷控制方式,增加△t将必然增加风机转速,加大风机的热交换能力,以此尽可能的减少△t。增加风机转速不就是意味着增加电耗吗?

楼主:
我说了,刘志斌不懂PID调节过程,你也不懂中央空调,你根本没搞清楚那个是被控制量。你不要胡搅蛮缠影响别人发言。

        这里风道和制冷面积基本相同下,2号区域回风温度高于1号区域。可能是因为回风路径先通过2号区域再到1号区域,因为1号区域侧是和墙壁结合,平台下方是制冷区域,热量无法直接从下方对流到1号区域,只能从2号区域一侧向1号区域扩散。就像一张桌子挨着墙放,桌子两侧是风机和换热器,桌子下方是制冷区域,靠墙一侧下方的热量无法直接向上对流,只能从另一侧扩散过来。这几天车间放假,过几天才能继续测试。

         感谢提供意见的朋友们(不包括刘志斌)。

楼主:
这个刘志斌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的设备里装有电度表计量,24小时运行,测试了1个多月。工频运行半个月总耗电量除以运行时间得出工频平均单位时间电耗;变频运行半个月后得出变频单位时间电耗。车间是封闭的所以受外接影响主要是不同天气的温度影响,车间内主要是装配生产线产生热量不多。我想只能在满足制冷区域温度要求下减小△t。

网友B:
“感谢提供意见的朋友们(不包括刘志斌)。”

1、你说话就是放屁:

1)你的原帖内容:

 情况是这样:

       在同一个车间的同一个平台上有两台中央空调的风机,冷冻水降温后的冷空气由风机通过风管输送到车间进行制冷。两台风机是各自独立的两条风管,长度和截面也基本相同。风机功率相同,都为45kw。现在对风机进行了变频调速节能改造,采用回风温度恒温控制的方式对风机转速调节。由于在同一个平台,回风温度大致相同,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改造完后对节能效果进行了测试,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得出结果(时间挺长,工频和变频运行共有1个月),1号风机节能效果20%,2号风机几乎没有节能效果。

     现在问题出来了: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由同样的管道输送到同一区域进行制冷(中间是过道,1号在左、2号在右),环境温度一样,设置参数完全一样,可为什么有一台节能效果有20%,而另一台却一点没有。各位路过的高手请给点意见。

2)你现在的内容:

这里风道和制冷面积基本相同下,2号区域回风温度高于1号区域。可能是因为回风路径先通过2号区域再到1号区域,因为1号区域侧是和墙壁结合,平台下方是制冷区域,热量无法直接从下方对流到1号区域,只能从2号区域一侧向1号区域扩散。就像一张桌子挨着墙放,桌子两侧是风机和换热器,桌子下方是制冷区域,靠墙一侧下方的热量无法直接向上对流,只能从另一侧扩散过来。这几天车间放假,过几天才能继续测试。

网友B:
 ylang 17楼 回复时间:2008-8-9 14:41:51

     你在14楼的发言——“5、如果两个系统是一样的,对成的,回风温度低的系统,频率高、循环速度高、功率大、输送冷量大、耗电量大!” 这个说法不对,这是制冷不是加热,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你说的话还承认吗,你问问 yjig ,你说的对不对,足以证明你是个“大炮”!

网友B:
既然你知道2号供冷量大、电耗大,不节能,原因这么清楚,你发什么帖?求什么人?

楼主:
刘志斌你真有意思,我说过的话我当然要承认!29楼说得很清楚了,你不能理解吗?

我认为你就是来捣乱的,影响我向广大网友(不包括刘志斌)求助,有问题吗?

网友G:
看不下去了,回一岾。不管别人的回复是对是错,对别人也应该有些起码的尊重,不应该骂人的。还有,楼主的说法的确容易让人误解。技术上的讨论不应该带上人身攻击!BS一下

网友B:
“我说过的话我当然要承认!29楼说得很清楚了,你不能理解吗? ”

1、“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这是无知的说法!

2、你不觉得自己无知吗?回风温度低,说明风机转速快,风速循环快,功率大, 耗电多;

3、如果你要提高频率,风机转速快,风速循环快,功率大, 耗电多,回风管温就下降,反之就升高!!!

网友A:
回风温度低,有三种可能:

1、风机转速快,风速循环快,热交换能力高,电机耗电多。但该可能被楼主否定了,楼主说了回风温度低的用电反而少。

2、温度的测量或反馈有误差,也就是说并非真正的回风温度低,实际的回风温度并不低。由于误差的存在,导致风机以低速运行,使实际电耗低。

3、 ;该区域的热量低,并不需要较大的热量交换,也就是说即使风机低速运行,也能满足热交换。

网友H:
你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无知!你根本就不知道pid调节过程,回风温度是pid调节的过程变量,设定温度与回风温度的偏差也就是前面说的△t及其对时间的积分决定了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回风温度高,pid输出就大(这里是制冷,pid取反),运行频率就高,耗电就多。你不知道还说别人无知!你在影响别人发言你知不知道?别人发帖求助是想让有经验的高手给点意见,信口开河会害死人的你知不知道?

楼主:
的确是2号机比号机多用电,一个月下来多出3000多度。回风温度高的2号机运行频率比1号机高,仪表和变频器的显示我想我应该没有看错!

网友B:
 yjig 1楼 回复时间:2008-8-8 20:21:23

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1号风机节能效果20%,2号风机几乎没有节能效果。

问题已经非常清楚,要么是你的反馈(测量)温度有误差,要么是2号区域的热量确实高。

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

 ylang 2楼 回复时间:2008-8-8 21:57:33

我也怀疑是温度差别导致能耗的差异,差0.3度能耗差别有这么大吗,我也不能肯定。现在我将2号设定温度提高了0.3度看看是什么结果。

 yjig 3楼 回复时间:2008-8-8 22:03:30

空调0.3℃的温差还算小吗?全天从早到晚的温差也就差不多是1℃。

网友B:
1、如果是同一个系统,回风温度低,表示系统应该降低频率,降低循环速度,降低功率,提高回风温度;

2、如果以回风管温度为给定量,检测回风关温度为反馈量,PID控制制冷系统系统运行的频率,只能是回风温度上升时,电机频率增大,功率增大,循环速度增大,降低回风温度,不让回风温度升高!

3、如果是两个工作相同的系统,回风温度高说明系统运行功率低,回风温度低说明系统运行功率大;

4、如果两个系统的情况不一样,就不能从回风温度简单的判断谁的功率大!!!

网友I:
讨论或者支招,不管错与对,我们都应以和平的口吻说话,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如果以回风管温度为给定量,检测回风关温度为反馈量,PID控制制冷系统系统运行的频率,只能是回风温度上升时,电机频率增大,功率增大,循环速度增大,降低回风温度,不让回风温度升高!

 ;

 ;

以上叙述中:

如果以回风管温度为给定量???

只能是回风温度上升时???

网友B:
“如果以回风管温度为给定量??? 只能是回风温度上升时??? ”

1、你认为有什么问题???

2、给定量回风管温度,检测回风管实际温度比给定温度高,PID系统将自动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f升高,增强循环速度,增强制冷量,使回风管温度下降到给定量!

3、给定量回风管温度,检测回风管实际温度比给定温度低,PID系统将自动调节变频器输出频率f下降,减弱循环速度,减弱制冷量,使回风管温度上升到给定量!

网友A:
给定温度(设定温度)是不变的,直接在变频器内设定,或者在PLC内设定,再通过PLC间接输入到变频器。

而回风管温度是变量,是反馈量。

网友B:
1、看来你又迷糊了!

2、给定温度(设定温度)是不变的,直接在变频器内设定,或者在PLC内设定,再通过PLC间接输入到变频器。

3、给定温度,并不是回风管的实际温度,而是要控制回风管的实际温度达到给定值(设定温度);

4、比如,今天天气很热,回风管的实际温度就要上升,通过检测反馈到PID的输入端,通过PID输出端控制变频器频率上升,增强循环速度,增强制冷量,使回风管温度下降到给定量!

5、这样,通过PID自动控制,使回风管的实际温度在给定温度(设定温度)上不变!

网友B:
6、你的迷糊出在:

1)给定温度(设定温度)是不变的;

2)回风管的实际温度就是给定温度(设定温度)是不变的;

3)怎么又说“回风管温度是变量,是反馈量。”???

网友A:
2)回风管的实际温度就是给定温度(设定温度)是不变的;

以上的话是你说的。

楼主:
刘志斌别胡闹,人家yjig说的没问题,pid的基础不用你来启蒙,你如果没有好的意见请你不要影响他人发言。如果你想向广大网友介绍你的知识请你自己另开一贴。

网友B:
 yjig  47楼 回复时间:2008-8-10 12:18:14

 给定温度(设定温度)是不变的,直接在变频器内设定,或者在PLC内设定,再通过PLC间接输入到变频器。

而回风管温度是变量,是反馈量。

网友B:
回风管温度闭环控制,给定的是“回风管温度”,检测反馈的是“回风管温度”,通过变频器输出频率的改变,达到回风管温度的恒温控制,你觉得有什么问题???

楼主:
给定温度(设定温度)是不变的,直接在变频器内设定,或者在PLC内设定,再通过PLC间接输入到变频器。而回风管温度是变量,是反馈量。

回风管温度闭环控制,给定的是“回风管温度”,检测反馈的是“回风管温度”,通过变频器输出频率的改变,达到回风管温度的恒温控制。

以上说法没有问题,刘志斌你不要捣乱。如果你不懂不要发言,你认为你有什么秘笈、技巧要介绍,请你自己另开一贴!这里不需要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B:
ylang 楼主 发帖时间:2008-8-8 20:08:26

      现在问题出来了: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由同样的管道输送到同一区域进行制冷(中间是过道,1号在左、2号在右),环境温度一样,设置参数完全一样,可为什么有一台节能效果有20%,而另一台却一点没有。各位路过的高手请给点意见。

 ylang 2楼 回复时间:2008-8-8 21:57:33

我也怀疑是温度差别导致能耗的差异,差0.3度能耗差别有这么大吗,我也不能肯定。现在我将2号设定温度提高了0.3度看看是什么结果。

 ylang 11楼 回复时间:2008-8-9 11:06:11

 我比较同意yjig的观点,平台上回风温度不同的可能性比较大。车间是封闭的,但平台上1号机一侧是和墙结合的,空气不能从下面车间直接向上流通;2号机一侧旁才是悬空的,空气对流时先经过2号机,2号机的热量高些。

6楼刘志斌的说法有问题,你凭什么就说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不是两个完全相同或对称?

 ylang 17楼 回复时间:2008-8-9 14:41:51

我说两个回路基本一样,指的是风管和制冷面积基本一样,回风温度不一样的原因我想我在11楼应该说清楚了。

还有,你在14楼的发言——“5、如果两个系统是一样的,对称的,回风温度低的系统,频率高、循环速度高、功率大、输送冷量大、耗电量大!”

这个说法不对,这是制冷不是加热,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以看出你不懂PID、根本没有搞过工程。我是在求助,如果你不懂请你不要影响别人发言。

 ylang 30楼 回复时间:2008-8-9 18:04:

这里风道和制冷面积基本相同下,2号区域回风温度高于1号区域。可能是因为回风路径先通过2号区域再到1号区域,因为1号区域侧是和墙壁结合,平台下方是制冷区域,热量无法直接从下方对流到1号区域,只能从2号区域一侧向1号区域扩散。就像一张桌子挨着墙放,桌子两侧是风机和换热器,桌子下方是制冷区域,靠墙一侧下方的热量无法直接向上对流,只能从另一侧扩散过来。这几天车间放假,过几天才能继续测试。

网友B:
“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由同样的管道输送到同一区域进行制冷(中间是过道,1号在左、2号在右),环境温度一样,设置参数完全一样,可为什么有一台节能效果有20%,而另一台却一点没有。各位路过的高手请给点意见。”

1、如果“ 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1号机回风温度设定低,当然循环速度高,功率大,不节能;

2、如果“ 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1号机回风温度设定高,当然循环速度低,功率小,节能;

3、所以楼主说的的结果是1号机组节能20%,与实际条件“ 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不符,有矛盾!

4、所以我认为,两台风机运行工况不一样,举例说“2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大”

网友B:
“我也怀疑是温度差别导致能耗的差异,差0.3度能耗差别有这么大吗,我也不能肯定。现在我将2号设定温度提高了0.3度看看是什么结果。”

1、楼主认为是回风管温度设置问题, “将2号设定温度提高了0.3度看看是什么结果”;

2、这个操作是对的,提高回风管温度设置,就是降低循环强度,降低功率,节电运行;

3、同样的道理,1号回风温度设定低,应该循环速度大,功率大!但是结果是节能20%,再一次说明“ 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楼主:
我说的基本一样,在17楼有补充——我说两个回路基本一样,指的是风管和制冷面积基本一样。

我说了两台参数设置完全一样,哪来你说的——“1号机回风温度设定低,当然循环速度高,功率大,不节能”和“1号机回风温度设定高,当然循环速度低,功率小,节能”?

你到底是干什么?

网友B:
“车间是封闭的,但平台上1号机一侧是和墙结合的,空气不能从下面车间直接向上流通;2号机一侧旁才是悬空的,空气对流时先经过2号机,2号机的热量高些。”

1、楼主找到了2号机供冷量大的依据是:“2号机一侧旁才是悬空的,空气对流时先经过2号机,2号机的热量高些”;

2、也就是说,搂主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那就是楼主说的“ 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的说法失实!而是“2号机的热量高些”,所以2号机不节能!

楼主:
刘志斌,你前面一开始的观点和现在是不是矛盾?你前面说——“回风温度低的系统,频率高、循环速度高、功率大、输送冷量大、耗电量大”,你说的哪一句才是真的?你想好了再说吧。

网友B:
“6楼刘志斌的说法有问题,你凭什么就说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不是两个完全相同或对称?”

1、搂主应该对自己失实的说法负责任,不应该对以“ 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为条件而得出的结论倒打一耙!

2、我根据楼主“ 两台风机运行工况基本一样”的条件,分析得出1号机组不可能节电,如果1号机组节电20%是事实,那系统就不对称,例如可能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

楼主:
你上面总结的结果,1楼早就说了,你却说别人错误、无知!现在你又得出来和你一开始完全不同的结论,人家的观点什么时候成你的了?

网友B:
“这是制冷不是加热,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以看出你不懂PID、根本没有搞过工程。”

1、回风温度恒温控系统,提高回风温度设定值,就是降低频率,降低循环强度,降低运行功率,节电;

2、回风温度恒温控系统,降低回风温度设定值,就是提高频率,提高循环强度,提高运行功率,耗电量增大;

3、可是,搂主晕了头,硬说“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4、并且开始骂人,“可以看出你不懂PID、根本没有搞过工程。”世上有这样的求人的楼主吗???

网友B:
       “1楼早就说了,你却说别人错误、无知!现在你又得出来和你一开始完全不同的结论,人家的观点什么时候成你的了?”

下边是我一开始的发言,大家看看,我说别人的错误是什么:

刘志斌 4楼 回复时间:2008-8-9 9:19:43

“回风温度大致相同,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1、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低,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大,供应的冷量越大,风机功率越大,耗电量越大;

2、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高,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小,供应的冷量越小,风机功率越小,耗电量越小;

 刘志斌 5楼 回复时间:2008-8-9 9:21:08

3、所以“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的观点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理论!!!

刘志斌 6楼 回复时间:2008-8-9 9:30:58

4、所谓节电,是在一个基点上的节能,节能与否或节电率与基点大小无关;

5、虽然1号机组回风温度低、功率大,本应不节能或节能少!

6、由于回风温度低,反而节能的原因,只能解释为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不是两个完全相同或对称的系统;

刘志斌  23楼 回复时间:2008-8-9 17:34:05

2、 yjig 1楼 回复时间:2008-8-8 20:21:23 :“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 ”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3、你先说说你的这句话对不对???

网友B:
这样的楼主,千里难寻!!!

楼主:
你在13楼—16楼、20—25楼怎么说的,这么快就忘了?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承认!没人想看你的表演,我前面告诉过你——不需要你的“帮助”,你想介绍你的秘笈和经验请你自己另开一贴!

网友B:
“13楼—16楼、20—25楼怎么说的,这么快就忘了?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承认!”

以下是我在13楼—16楼、20—25楼说的,有什么错误,请说明:

 刘志斌 13楼 回复时间:2008-8-9 13:35:58

1、我们把问题间单化;

2、一台空调的情况下,回风温度高、低的情况:

1)如果提高频率,提高功率,提高循环速度,回风的温度是提高还是降低???

2)你家里的冰箱,在提高制冷量的情况下,回气管的温度是升高还是降低???

3)我想不用说,风机的功率大,循环速度高,耗电量大,回风的温度低!

4)我想不用说,风机的功率小,循环速度低,耗电量小,回风的温度高!

3、那么这个自称“见过制冷机,见过空调风机,用过工业变频(不包括家用空调),也知道PID的控制方式,居然能指手画脚!”的人 yjig 你能说回风温度高,是频率高、循环速度高、功率大、耗电量大吗???

刘志斌 16楼 回复时间:2008-8-9 13:58:02 ;

看到了吧,骂人者的原因是无知!!!

 刘志斌 20楼 回复时间:2008-8-9 17:16:20

“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1、最基本的常识,为什么你不懂,为什么要胡说?

2、你回家摸一下你家冰箱的压缩机回气管,看看是凉的还是热的?

3、冷风带着冷量,使空间的温度降下来,它自己的温度就升起来;

4、如果风机功率大,冷风循环快,空间的温度就下降快,它自己的温度反而升的不高,回风温度就低;

5、如果风机功率小,冷风循环慢,空间的温度就下降慢,它自己的温度反而升的高,回风温度就高;

6、你不信问问你支持观点的yjig,看你说对了没有???

 刘志斌 25楼 回复时间:2008-8-9 17:41:44

4、你的这句话是错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应该是1号机的电耗高。怎么能节能呢?

5、然后,得出结论:

1)如果两个系统对称,那不可能1号节能!

2)如果不对称,1号节能的原因2号不节能的原因是:

A、可能2号机组的环境温度高;

B、可能是2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大;

C、可能是1号机组的环境温度低;

D、可能是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

等等 !

网友J:
刚看完足球,正郁闷呢.哈

我看了你的题目,其他人的恢复我也没看,不好意思啊. 其实变频节能无非是调节转速来节能.其他的什么问题你都不用考虑,什么回风温度啊,什么什么都是一样的啊.没有必要.就是要看两台变频工作的频率就可以了啊.如果第二个不节能,那他就是运行在50HZ下.因为两台一样的空调.空调的输出环境你能了解是一样的吗?呵呵

网友B:
“我前面告诉过你——不需要你的“帮助”,”

1、在这里发帖,就是要大家参与的;

2、如果只要某人参与,请你私下“发送消息”!

3、就好象你进入我的帖子里一样,我不能说你这样不懂事理的话;

网友J:
刘志斌老师:

 我很佩服你专研问题的毅力.真的.有这样的毅力你即使现在不行,早晚得行.只是时间问题.

北京鸿想科技.专业销售台湾HMI,三菱全系列产品,以及组态软件.价格非常好.以信誉求生存.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134260310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面告诉过你——不需要你的“帮助”,”

1、在这里发帖,就是要大家参与的;

2、如果只要某人参与,请你私下“发送消息”!

3、就好象你进入我的帖子里一样,我不能说你这样不懂事理的话;

你发的帖主题和我的不同。我发帖说得很清楚——请高手给点意见,不是需要你来讨论系统怎么工作。你上来就瞎说才有人骂你,我才告诉你——“这是制冷不是加热,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以看出你不懂PID、根本没有搞过工程。”这话并没有错,你却要胡搅蛮缠,说是回风温度低的1号机多用电,非说前面发言的人说的都是错的。我发帖是想听别人的意见,不想听你胡搅蛮缠,所以说不要你的”帮助“。等别人说完观点你来加以总结,得出和你一开始完全不同的结论,你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呢?最后,你认为所有正确的观点都是你说的!我呢,落得一个狗咬吕洞宾的下场!

你的发帖“变频器矢量控制是骗局”,不是求助是向所有人挑衅,谁不同意都可以说上两句。我想我解释得够清楚了。

你一上来就瞎说,被别人痛骂。别人骂你为何算到我头上?我在这个帖子里没骂你,你认我哪句话是骂人的,是说你不懂PID,没搞过工程?你都说别人无知,你有没有骂人?

网友D:
哈哈!老刘一来就热闹了呀。看来楼主真的有风水问题。

网友H:
你发的帖主题和我的不同。我发帖说得很清楚——请高手给点意见,不是需要你来讨论系统怎么工作。你上来就瞎说才有人骂你,我才告诉你——“这是制冷不是加热,回风温度低的运行频率自然低,回风温度高的频率高自然要多耗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可以看出你不懂PID、根本没有搞过工程。”这话并没有错,你却要胡搅蛮缠,说是回风温度低的1号机多用电,非说前面发言的人说的都是错的。我发帖是想听别人的意见,不想听你胡搅蛮缠,所以说不要你的”帮助“。等别人说完观点你来加以总结,得出和你一开始完全不同的结论,你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呢?最后,你认为所有正确的观点都是你说的!我呢,落得一个狗咬吕洞宾的下场!

你的发帖“变频器矢量控制是骗局”,不是求助是向所有人挑衅,谁不同意都可以说上两句。我想我解释得够清楚了。

你一上来就瞎说,被别人痛骂。别人骂你为何算到我头上?我在这个帖子里没骂你,你认我哪句话是骂人的,是说你不懂PID,没搞过工程?你都说别人无知,你有没有骂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志斌是专家,你连专家也敢得罪?!

网友C:
刘志斌 4楼 回复时间:2008-8-9 9:19:43

“回风温度大致相同,1号为28.2度、2号为28.5度”
1、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低,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大,供应的冷量越大,风机功率越大,耗电量越大;

2、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高,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小,供应的冷量越小,风机功率越小,耗电量越小;

刘志斌 5楼 回复时间:2008-8-9 9:21:08

3、所以“由以上的温度可看出,就应该是2号机的电耗高。”的观点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理论!!!
-----------------------------------------------------------------------------------------------------------------------------------------------------
从一开始你就给出错误的言论:“1、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低,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大,供应的冷量越大,风机功率越大,耗电量越大; 2、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高,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小,供应的冷量越小,风机功率越小,耗电量越小;”
所以我才送给你一个公式:△Q=M×△t 。正确的结论是:在制冷系统中,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低,就说明温升小,热交换量就少,耗电少。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高,就说明温升大,热交换量就多,耗电多。

楼主对这个道理非常明白,但实验的结果有点出入(后面把环境因素加进来了,所谓风水呵呵!),所以才来求助的。你在这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来瞎搅,又挣了不少积分吧!我在开始就已经提醒你啦!

幸亏楼主不是刚入道的学生,所以我在这没有和你争论下去的必要了。

网友K:
有刘老师的地方总是那么热闹!

荡个秋千走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人,自己的空调系统节能、或不节能的原因都求人解答,人家解答了都不承认,还骂人,还谈什么用过变频器没有,我没有在你的空调机旁,却正确的回答了你的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是刘志斌在在其“所谓“矢量控制变频调速”是一场骗局! ”中和本帖楼主的争论发言,自称是他正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L:
理论和实际的差别是一定有的,看看风机是不是有甚么问题也是必要的,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原因导致20%的能量差异很正常

网友J:
楼主, 你的给风量是根据温度来实现的PID控制吧.我没有看完整.如果只有温度的话,那么也不能排除你的温度传感器有误差啊.可不可能,两个传感器,在同一个地方,测量结果一个温度是25度,一个温度是23度呢? 或者温度传感器安装的位子有差别都会导致两个空调负荷不平衡是很正常的.

北京鸿想科技.专业销售台湾HMI,30全系列产品.以及世界知名组态软件.欢迎做工程的朋友来采购.

联系电话:13426031058.

金牌服务,满意100!

网友B:
4、楼主的问题是风机的功率大小问题,而szalpha讲的是压缩机功率大小的问题,所以结论不同;

5、如果szalpha讲的是风机功率,那它的结论就是错误的!!!

网友H:
之所以说刘志斌没搞过工程,理由如下:

在空调回风温度闭环控制制冷时,大家说的回风温度高低指的是PID过程变量Pv值,控制系统温度设定值Sv是固定的。回风温度Pv值高则过程偏差大,导致变频器运行频率增加,功耗增大;回风温度Pv值低则偏差小,变频器运行频率减小,功耗减小。

环境温度升高,回风温度Pv上升偏差加大,导致运行频率上升,功耗增加;环境温度降低是则反之。刘志斌则本末倒置,他认为是:系统循环速度大,频率高,功率大,好电量大,供冷量大,环境温度下降的多,回风温度也低。回风温度越高,说明系统循环速度低,频率低,功率小,供冷量小,环境温度下降的少,回风温度也高。刘志斌的描述根本就不是PID闭环系统,他讲的根本就是开环系统。

闭环系统应该是温度变化在先,导致过程偏差变化,偏差变化导致频率变化改变风机转速,最终使环境温度恢复到变化前,风机转速变化则导致能耗变化。刘志斌的描述这是转速变化功率改变在先,温度变化在后,那温度闭环的调节作用在哪?

网友J:
如果他用回风温度作为PV值的话,需要(PLC的A/D转换的量程值-温度传感器的A/D值).才可以做为PV值.如三菱的12位AD转换模块的量程是0-4000.温度传感器的反馈假设转换后的数字量是3000,那么需要4000-3000作为PV的反馈,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拿回风作为PV的反馈,其实滞后性是很大很大的.很不好调..怎么样解决好滞后问题,这个工程也就做的不错了.

网友H:
滞后性肯定是有的,但作为一般的温度控制,要求不高还是可以考虑的。只要是能将温度信号转换成电气信号,可以方便的组成闭环,不管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都可以,可以选用温度模块,也可以选用温度变送仪表,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A:
在设备检修时,时常会得出一些模棱两可的结论,甚至有时的结论是相互矛盾的,由此给排查故障带来了麻烦。
就本贴中楼主所给定的条件来看,确实存在一些不可思议的结论:
风机功率一样,环境温度一样,区域面积一样,但两区域的电耗却不一样,按理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其中肯定有一结论是错误的。
本人认为,应该分析各结论的可信度,逐一推敲,去伪存真,先从最大的可能性入手,从中找出的原因。
现将本贴中楼主给定的条件列表如下:
  两区域比较 可信度 原因
风机速度 未给定
区域面积 一样大 可直观看出
电耗 1区<2区 可直观看出
回风温度 1区<2区 可能存在测量误差
内部热量 一样大 无法定量分析

从以上可信度分析,本人认为造成2号区域电耗高的最大可能性有两个:
1、 区域内部的热量有差别。
2、 温度的测量及反馈有误差。

网友B:
TO szalpha

“正确的结论是:在制冷系统中,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低,就说明温升小,热交换量就少,耗电少。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高,就说明温升大,热交换量就多,耗电多。”

1、szalpha 的结论是在同样的环境温度下,系统循环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回风温度越低,就说明温升小热交换量就少,耗电少。回风温度越高,就说明温升大,热交换量就多,耗电多。” ;

2、我的结论的条件是在同样的环境温度下,系统循环速度不同的情况下,回风温度越低,说明系统循环速度大,频率高,功率大,耗电量大,供冷量大,环境温度下降的多,回风温度也低。回风温度越高,说明系统循环速度低,频率低,功率小,供冷量小,环境温度下降的少,回风温度也高。

3、这是szalpha的方程,△Q=M×△t :

1)同样的环境温度(t1)下,系统循环速度(M)一定的情况下,即M不变,如果△Q 大,△t =(t2-t1)就大,制冷压缩机蒸发温度(t1)就低,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大,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低。如果△Q小,△t =(t2-t1)就小,t1就高,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小,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高。

2)制冷压缩机蒸发温度(t1)不变,系统循环速度(M)一定的情况下,即M不变,如果△Q 大,△t =(t2-t1)就大,t2(环境温度)就高,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大,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高。如果△Q小,△t =(t2-t1)就小,t2(环境温度)就低,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小,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低;

3)同样的环境温度(t1)下、制冷压缩机蒸发温度(t2)不变下,既△t不变:△Q 增大,即系统循环速度(M)变大,风机功率增大,表现为回风温度低;△Q 减小,即系统循环速度(M)变小,风机功率减小,表现为回风温度高;

4、楼主的问题是风机的功率大小问题,而szalpha讲的是压缩机功率大小的问题,所以结论不同;

5、如果szalpha讲的是风机功率,那它的结论就是错误的!!!

网友B:
我们举几个例子说明:

1、如果一个冰箱其他条件不变,你放的东西多,既M大,热交换量大,回气管的温度升高;

2、如果用回气管温度控制压缩机,这时压缩机运行的时间就长,间歇的时间就短,压缩机功率大,耗电多;

网友B:
3、如果一个冰箱其他条件不变,你放的东西少,既M小,热交换量小,回气管的温度低;

4、如果用回气管温度控制压缩机,这时压缩机运行的时间就短,间歇的时间就长,压缩机功率小,耗电少;

网友A:
楼上的:

1、建议你理解楼主说的:“冷冻水降温后的冷空气”是什么含义,他与制冷压缩机能直接扯上关系吗?

2、szalpha的公式:△Q=M×△t的工程单位是?

网友B:
5、如果一个室内空调机,在环境温度等相同条件下,房间大,回气管的温度高,压缩机工作的时间长,间歇的时间短,耗电量大;

6、如果一个室内空调机,在环境温度等相同条件下,房间小,回气管的温度低,压缩机工作的时间短,间歇的时间长,耗电量小;

网友B:
7、冷水冷风循环系统,如果制冷机的蒸发温度不变,环境温度相同,冷风循环速度快,即泵机频率高,功率大,耗电多即冷却空间的温度就凉、低,回水管温度就低;

8、冷水冷风循环系统,如果制冷机的蒸发温度不变,环境温度相同,冷风循环速度快,即泵机频率高,功率大,耗电多即冷却空间的温度就凉、低,回水管温度就低,制冷压缩机的功率也大,也耗电多;

9、冷水冷风循环系统,如果制冷机的蒸发温度不变,环境温度相同,冷风循环速度快,即泵机频率高,功率大,耗电多即冷却空间的温度就凉、低,回水管温度就低,制冷压缩机的功率也大,也耗电多。此时供冷的效率降低,耗电率增加,即单位立方米、或单位质量风的供冷量减小;

10、冷水冷风循环系统,如果制冷机的蒸发温度不变,环境温度相同,冷风循环速度快,即泵机频率高,功率大,耗电多即冷却空间的温度就凉、低,回水管温度就低,制冷压缩机的功率也大,也耗电多。此时供冷的效率降低,耗电率增加,即单位立方米、或单位质量风的供冷量减小。如果再增大循环速度,效率会更差,回风管的温度会更低,所以PID自动控制系统给定的回风管温度不能太低;

网友A:
楼主的原意是分析1区与2区的(风机)电耗,szalpha的公式也是比较两区(风机)的电耗,扯那么远(制冷压缩机)干什么。

网友B:
11、反之,冷水冷风循环系统,如果制冷机的蒸发温度不变,环境温度相同,冷风循环速度慢,即泵机频率低,功率小,耗电少,即冷却空间的温度就不凉、不低,回风管温度就高,制冷压缩机的功率也小,也耗电少。此时供冷的总量减小,而供冷的效率增大,耗电率减小,即单位立方米、或单位质量风的供冷量增大。如果再减小循环速度,效率会更好,回风管的温度会更高,所以PID自动控制系统给定的回风管温度设定高时,省电;

网友A:
楼主及szalpha都未要求分析比较制冷机的电耗,要求分析的是风机的电耗,它与制冷机的电耗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理解为是一制冷系统,它可以是一台制冷机,也可以理解为多台制冷机,反正它与风机的电耗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A:
szalpha的公式不完整,中间还缺了一项。

网友B:
12、楼主的两个风机,如果要省电,回风管温度设定的高一些,省电,但室内温度高;

13、楼主的两个风机比较,回风管温度低的反而省电,是因为它的供冷量少,回风管温度高的反而耗电,是因为它的供冷量大,两个系统严重不对称;

14、楼主的两个风机比较,假设两个风机转速相同,循环速度相同,风机耗电相同,那一个的回风管温度比另一个回风管温度更低,或另一个会更高,供冷量相差太大的缘故;

网友B:
15、楼主的两个风机比较,假设两个风机转速相同,循环速度相同,风机耗电相同,那一个的回风管温度比另一个回风管温度更低,或另一个会更高,供冷量相差太大的缘故,这时风机功率一样,压缩机制冷功率不一样;

16、这就是我说的,szalpha的结论是在风机循环速相同的情况下,供冷量严重不同,压缩机功率严重不同的结论;

17、这就是我说的,环境温度等条件相同时,在风机循环速度不同的情况下:回风管温度低,表示循环速度大,频率高,风机功率大,系统供冷量大;回风管温度高,表示循环速度小,频率低,风机功率小,系统供冷量小;

网友H:
回风温度的高低,除了前面说到的风机速度(风阀全开)、制冷面积外,还和冷冻水的温度,冷冻水的流量有关,像你这么一说扯得更远了!还扯上了压缩机,楼主的叙述显然是不考虑新风温度的影响,重点就在风机及其周边环境,该说的都说了,扯那没用的干啥?

网友B:
18、楼主的问题,是两个系统严重不对称,而造成的回风温度低的反而节能,回风温度高的反而耗电不节能,使两个不能相比的系统!!!

19、如果按照szalpha的结论,冷风循环供冷系统,以回风管温度为闭环控制的恒温控制系统,回风管温度设置越低越省电,回风管温度设置越高越费电!

20、哈哈,szalpha在我面前又出了一次洋相!!!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5、楼主的两个风机比较,假设两个风机转速相同,循环速度相同,风机耗电相同,那一个的回风管温度比另一个回风管温度更低,或另一个会更高,供冷量相差太大的缘故,这时风机功率一样,压缩机制冷功率不一样;

16、这就是我说的,szalpha的结论是在风机循环速相同的情况下,供冷量严重不同,压缩机功率严重不同的结论;

17、这就是我说的,环境温度等条件相同时,在风机循环速度不同的情况下:回风管温度低,表示循环速度大,频率高,风机功率大,系统供冷量大;回风管温度高,表示循环速度小,频率低,风机功率小,系统供冷量小;

刘志斌你别搞笑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中央空调怎么工作,还扯上了压缩机功率了!从冷冻机组出来的是冷冻水、温度基本是恒定的,除非设计不合理机组选小了(这几乎是不个能的)!不存在你说的压缩机制冷功率不一样,这个问题显然被楼主排除了!而且也不是一台风机就用一台制冷机组,实际情况是一台冷冻机组可以带好多台风机!看来你真的把中央空调当成你家里安装的空调了!呵呵

 风机闭环控制下,制冷工作时风机转速始终是和回风温度对应的,即温度升高转速升高、温度降低转速降低;不是你说的什么温度低速度大,温度高速度小!提醒你多次了,你还是自说自话,疯狂的表达。。。。。

你的假设条件风机速度相同也是个笑话,两台风机各自组成闭环系统,各自调节速度怎么可能相同?速度能相同那也是巧合、没有必然性!不具备一般意义你说它干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8、楼主的问题,是两个系统严重不对称,而造成的回风温度低的反而节能,回风温度高的反而耗电不节能,使两个不能相比的系统!!!

19、如果按照szalpha的结论,冷风循环供冷系统,以回风管温度为闭环控制的恒温控制系统,回风管温度设置越低越省电,回风管温度设置越高越费电!

20、哈哈,szalpha在我面前又出了一次洋相!!!

实在看不下去了,人家szalpha在76楼的发言——“正确的结论是:在制冷系统中,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低,就说明温升小,热交换量就少,耗电少。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高,就说明温升大,热交换量就多,耗电多”。被刘志斌改成了—— “如果按照szalpha的结论,冷风循环供冷系统,以回风管温度为闭环控制的恒温控制系统,回风管温度设置越低越省电,回风管温度设置越高越费电”!

刘志斌无耻到这种地步,竟然颠倒黑白!人家的观点是你说的那样吗?你还要脸吗?

网友H:
真正出洋相的是你刘志斌,你搞不清楚pid的Sv值和Pv值区别,张着嘴乱说一气!把人家szalpha说的回风温度过程变量当成了设定值Sv,咬着一坨狗屎以为咬住了个大元宝,给个面包都不换!

网友H:
有刘志斌的地方就是热闹,我感觉这个帖子要火!帖子不火刘志斌也要火!

哦不对,刘志斌已经火了,现在是名人、是专家了!

网友B:
1、szalpha在我面前又出了一次洋相!!!

2、szalpha讲的公式△Q = M×△t是无法解释他自己讲的道理;

3、那么szalpha讲的情况、道理有没有?有他说的情况、道理是有的!

网友B:
4、只是要讲他的公式要改一下:

△Q = C×M×△t

5、这个公式就对了,他的物理意义是:

1)热交换的热量△Q与温差成正比;

2)热交换的热量△Q与质量M成正比;

3)C 是比例系数,它的物理意义就是导热系数,即温差、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导热系数C大的交换的热量多,反之则少;

网友B:
6、举个实例说吧:

1)在环境温度相同的条件下,如果你把空调的蒸发器用东西包起来,这是回气管的温度直线下降,或许结出霜来;

2)例如你家的冰箱冷冻室结了厚厚一层霜,你回发现冷冻室的温度降不下去,而冷藏室的温度低,回气管的温度低,压缩机间歇时间长,省电!

网友B:
7、用szalpha讲的情况、道理,如何解释楼主的问题?

1)如果两个系统的环境温度一样,冷风机的循环速度一样,回气管的温度低的1号机组省电的原因是,冷量传不出去,受阻,环境温度并没有下降,所以省电20%!

2)如果两个系统的环境温度一样,冷风机的循环速度一样,回气管的温度高的2号机组不省电的原因是,冷量能很好的传出去,环境温度下降很凉爽,所以不省电!

3)用szalpha讲的情况、道理解释楼主的问题,得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1号机组的冷风管道安装得不利于冷量的传导和输出,严重的影响了制冷效果,就是1号机组的“C”小,而2号机组的“C”大;

网友B:
8、这个结论和我前边的结论有矛盾吗?

1) 我的结论是:

刘志斌 25楼 回复时间:2008-8-9 17:41:44

5、然后,得出结论:

1)如果两个系统对称,那不可能1号节能!

2)如果不对称,1号节能的原因2号不节能的原因是:

A、可能2号机组的环境温度高;

B、可能是2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大;

C、可能是1号机组的环境温度低;

D、可能是1号机组的供冷面积小;

等等 !

网友M:
本贴中,老刘确实搞错了。

网友B:
2)如果不对称,1号节能的原因2号不节能的原因在增加一条是:

E、1号系统的导热系数C“差”,2号系统的导热系数C“好”

网友B:
  lly 能说说错的地方,正确的是什么???

网友N:
刘同学很强,很火,很混乱

网友O:
我也想说一下,打个很简单比方,两台同样的空调,调到同样的28温度.放到两个相同的房间里面,一个打开窗子,一个全部关好窗子.那间房的温度低,??那个房间的空调耗能高???我想就是这个道理吧,不知说的对不对??那个人说的只是一个绝对值,意思是调16度的空调比调28的空调要耗电,那还用说!

网友O:
说的那么大把的公式,说实话我也看不懂,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2)如果不对称,1号节能的原因2号不节能的原因在增加一条是:

E、1号系统的导热系数C“差”,2号系统的导热系数C“好”

刘大侠,你提出的这个系数C和什么有关呢?你的好和差用什么标准来量化?嗯,刘专家!

网友A:
本人提醒过,szalpha的公式不完整,中间还缺了一项,没想到刘竟然整出个大小不同的C来。

同一介质,C还有大小之分?没听说过!

就本例来说,C是空气定压比热,是1.005 KJ / Kg* ℃。

本来就是个中央空调送风机,可刘总是念念不忘家用空调、家用冰箱,他们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本人提醒过,szalpha的公式不完整,中间还缺了一项,没想到刘竟然整出个大小不同的C来。

同一介质,C还有大小之分?没听说过!

就本例来说,C是空气定压比热,是1.005 KJ / Kg* ℃。

本来就是个中央空调送风机,可刘总是念念不忘家用空调、家用冰箱,他们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没办法,谁让人家只见过家用空调、家用冰箱!

网友C:
楼上的你真抬举小刘啊!冰箱我不敢讲,我敢说就他这样别说中央空调他没有见过,就是家用空调他见别人家装,他也没有亲自用过啊!不然他不会有“1、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低,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大,供应的冷量越大,风机功率越大,耗电量越大;

2、同样的环境温度,回风温度越高,说明冷空气循环速度越小,供应的冷量越小,风机功率越小,耗电量越小
”的言论啊!因为如果按照以上言论推理的话,也就是在家使用空调制冷的时候,越吹冷风(感觉),越要加大风速啊!这种人要么没有使用过空调,要么就是傻子或者脑子有毛病!

网友C:
下面是89楼小刘同学的回答,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根本不知道M的含义(尽管我在一开始就提醒他要理解含义:“从上面的回答可以看出楼上某个人没有高中毕业,至少没有学过高中物理!因为他不知道有个热交换公式△Q=M×△t再次送你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可不要再问我Q M t的含义啊!然后无休止的争论下去,你有可以挣大把的积分!”),他把M理解成什么只有他知道!

1、szalpha 的结论是在同样的环境温度下,系统循环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回风温度越低,就说明温升小热交换量就少,耗电少。回风温度越高,就说明温升大,热交换量就多,耗电多。” ;

2、我的结论的条件是在同样的环境温度下,系统循环速度不同的情况下,回风温度越低,说明系统循环速度大,频率高,功率大,耗电量大,供冷量大,环境温度下降的多,回风温度也低。回风温度越高,说明系统循环速度低,频率低,功率小,供冷量小,环境温度下降的少,回风温度也高。

3、这是szalpha的方程,△Q=M×△t :

1)同样的环境温度(t1)下,系统循环速度(M)一定的情况下,即M不变,如果△Q 大,△t =(t2-t1)就大,制冷压缩机蒸发温度(t1)就低,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大,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低。如果△Q小,△t =(t2-t1)就小,t1就高,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小,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高。

2)制冷压缩机蒸发温度(t1)不变,系统循环速度(M)一定的情况下,即M不变,如果△Q 大,△t =(t2-t1)就大,t2(环境温度)就高,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大,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高。如果△Q小,△t =(t2-t1)就小,t2(环境温度)就低,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小,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低;

3)同样的环境温度(t1)下、制冷压缩机蒸发温度(t2)不变下,既△t不变:△Q 增大,即系统循环速度(M)变大,风机功率增大,表现为回风温度低;△Q 减小,即系统循环速度(M)变小,风机功率减小,表现为回风温度高;

后来估计又查了资料,补补功课才明白一点含义,但你马上又整出来个此"C"非彼'C" 贻笑大方啊!

网友B:
        TO     szalpha

1、szalpha的公式:△Q=M×△t  对不对?

2、△Q的单位是热量的单位,M是质量的单位,△t 是温度的单位,M×△t 能是热量的单位吗?

3、从单位看等式两边不相等;

网友B:
4、但是只要改动一下,还是不错的:

1)可以写成:△Q ∝ M×△t

2)也可以写成:△Q = C×M×△t ,C = △Q/M×△t ,C的物理意义前边说过了,就是每度温差、没千克质量发生的热交换量;

网友B:
     “又查了资料,补补功课才明白一点含义”

1、现在看书查资料,那就完了,会出洋相的;

2、我的发言前后是统一的,你要找到一句错误的话,我当众叫你“师傅”,希望你努力吧!!!

网友C:
我承认我公式的不完整,那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那你能对那么多关心你的人承认你的错误吗?

网友B:
       “总是念念不忘家用空调、家用冰箱,他们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1、我们辩论的问题是中央空调的问题,为了大家能听懂其中的道理,举大家熟悉的冰箱、空调的例子;

2、虽然中央空调与冰箱、空调有差别,但制冷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
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收你这样的徒弟吗?

网友B:
    还是把这句话还给szalpha  “ 从上面的回答可以看出楼上某个人没有高中毕业,至少没有学过高中物理!因为他不知道有个热交换公式△Q=C×M×△t,再次送你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网友O:
不知所云.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高人,

网友B:
    TO       szalpha

     “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收你这样的徒弟吗? ”

1、话说的大,没用!

2、人家要看你的发言,说错话不认账会低了人品!!!

网友P:
PID控制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C:
1)同样的环境温度(t1)下,系统循环速度(M)一定的情况下,即M不变,如果△Q 大,△t =(t2-t1)就大,制冷压缩机蒸发温度(t1)就低,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大,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低。如果△Q小,△t =(t2-t1)就小,t1就高,制冷压缩机的功率小,风机的功率不变,表现为回风温度高。

上面是谁的言论?M是什么啊?
我要喝点酒又要骂你啦!!

网友C:
人家要看你的发言,说错话不认账会低了人品!!!

网友B:
       “我要喝点酒又要骂你啦!! ”你骂我,我也会教你,真的我不讨厌你,还真喜欢你!

1、冷风机,把冷量带到室内,传给室内空气;

2、这时我把风机冷风的循环速度作为冷风质量M的标志,只要循环速度相同,冷风质量M就不变;

3、如果环境温度一定,即t1不变,△Q大小只能是△t 变化的缘故,也就是蒸发温度t2不同,也就是冷风的最低温度不同;

4、这样蒸发温度t2低,压缩机功率大,冷风的温度低,在室内供冷量大,回气管温度也低,但风机功率不变;

5、哈哈,我想,你应该明白了!!!

网友A:
再次提醒一下,风机在热交换过程中,不与压缩机直接发生关系,是通过空气与水完成的热交换。

t1是风机的进风温度(如果没有新风相混合的话,就是车间的回风温度),t2是风机的出风温度,不存在制冷剂的“蒸发温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B:

7、用szalpha讲的情况、道理,如何解释楼主的问题?

1)如果两个系统的环境温度一样,冷风机的循环速度一样回气管的温度低的1号机组省电的原因是,冷量传不出去,受阻,环境温度并没有下降,所以省电20%!

2)如果两个系统的环境温度一样,冷风机的循环速度一样,回气管的温度高的2号机组不省电的原因是,冷量能很好的传出去,环境温度下降很凉爽,所以不省电!

3)用szalpha讲的情况、道理解释楼主的问题,得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1号机组的冷风管道安装得不利于冷量的传导和输出,严重的影响了制冷效果,就是1号机组的“C”小,而2号机组的“C”大;

简直是狗屁!可笑至极!

1、先说你的第一点假设,“冷量传不出去,受阻,环境温度并没有下降”。哈哈,1号机都“冷量传不出去”、“环境温度并没有下降”了,为何还出现了“回气管的温度低的1号”?你用嘴吹的?!!!

2、同样到道理——2号机“冷量能很好的传出去,环境温度下降很凉爽”,为何还有“回气管的温度高的2号机组”?你拿柴火烤的?!!!!

3、至于你那个狗屁“1号机组的“C”小,而2号机组的“C”大”,前面已经说过了!

动不动就来个假设、如果。。。你如果个屁!你如果的条件都不成立还舔着脸在那装大佬!

网友H:
你刘志斌为什么能这么不要脸?自己说错了话不承认,还腆着脸说“哈哈,我想,你应该明白了!!!”

明明说了“1号机组回风温度低”, 为何又说“1号机组省电的原因是,冷量传不出去,受阻,环境温度并没有下降”?“冷量传不出去,受阻”、环境温度都没有下降,回风温度是怎么低的?

你先前不是还在说“回风温度低的系统,频率高、循环速度高、功率大、输送冷量大、耗电量大!”你说话前后一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次提醒一下,风机在热交换过程中,不与压缩机直接发生关系,是通过空气与水完成的热交换。

t1是风机的进风温度(如果没有新风相混合的话,就是车间的回风温度),t2是风机的出风温度,不存在制冷剂的“蒸发温度”。

1、看来你还是不明白!

2、冷风与室内空气之间交换热量;

3、△t 即冷风的温度t2与室内环境的温度t1的差;

4、参与交换的冷风质量M以循环速度为标志;

5、冷风的温度t2以压缩机的蒸发温度为标志;

6、我想下边的话就不用说了!

网友A:
贴子有刘志斌参与就是火!如果哪一天他不来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网友H:
“冷风的温度t2以压缩机的蒸发温度为标志”
简直是胡说八道,说你不懂中央空调你还不服气!前面提醒你多次——中央空调冷冻机组出水温度是恒定的,空调风机新风温度(也就是你说的t2)是和冷冻水的循环速度有关。什么狗屁的压缩机蒸发温度为标志?冷冻机组做功再多,冷冻水循环速度不够的话新风温度一样会高。

不懂不要装懂!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复,本不想做任何解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贴子有刘志斌参与就是火!如果哪一天他不来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说实在的,我2004年在工控网注册,到2007年积分才不到100分。中间有1年多没上工控网。去年又开始上工控网,一上来就碰到刘志斌,开始和他打口水仗,积分一下子涨到现在900来分。积分对我来说没用,可因为和刘志斌打口水仗长了800分,我也感到惭愧!不过,和他争吵成了一种常态,只要他继续传播“科学”,心情好就和他吵下去。就像你说的——如果哪一天他不来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网友A:
刘先生有点象“中纪委”一样,相当较真,有他在我可不敢随便发言,所说的话基本上要有根有据,一旦被他逮住漏洞,那可决不留情!

不过还真要感谢他,正因为他非常认真,逼迫本人不得不时刻在学习、复习工控知识。

网友B:
blog.gkong.com/more.asp

去哪儿看,很清静!!!

网友H:
引用 网友B:

blog.gkong.com/more.asp

去哪儿看,很清静!!!

粪坑里面很清静,有人会去吗?

网友Q:
争论是好事,留名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关于我也怀疑是温度差别导致能耗的差异,差0.3度能耗差别有这么大吗,我也不能肯定。现在我将2号设定温度提高了0.3度看看是什么结果。

设定温度是多少?
如果设定为28度,实际温差为0.3度,但是制冷能力可能不止这些差距

2号区实际上相当于全开状态不能达到制冷效果

网友B:
szalpha 134楼 回复时间:2008-8-12 16:59:12
  人家要看你的发言,说错话不认账会低了人品!!!

网友S:
哈哈~~~好象很简单的问题怎么争论得这么激烈~~~同样的供冷条件下,2号机组的回风温度比1号高,就说明2号的供冷区域环境温度高或者是需求制冷量大....要有浪费的,才能有节约的空间...2号本身需求的制冷量就大...自然做节能的话节约的就少了~~~~~

没有完全看完帖子...但是支持刘老师的观点......

网友T:
吵了半天,还是没个说法,还是来点实际的,如果楼主感性趣可以测一下相同转速下,两台机器的电流,电压有什么不同,每小时电耗有什么不同你就明白了。

网友U:
可不可以记录变频器的输出,比较一下可能会得出答案.

网友V:
刘志斌又来包场了!!!

网友B:
szalpha 134楼  人家要看你的发言,说错话不认账会低了人品!!!

网友W: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0A1-A9D114E8E805

<工控无极限 也说刘志斌>

网友X:
楼主的测量方式完全对吧?电机的有功无功是不是完全相等?测过电流没有?

网友Y(2008-11-24):
设计错误,同一平台有2个风机送风,该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Y:
你可以看看一个有节电率的肯定频率低,没节电率的频率没有下来多少。

网友Z:
大家討論問題時,可不可以心平氣和?要有風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