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请教老江湖

楼主(2008-08-08):
  是这样子的,我是一位刚做电工滴新手,什么都不懂,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

  1:热电偶,在常温接到仪表的时候都显示20到30度之间吗?比如泛达.JEC表,都是这个样子吗?要去掉这个数值再测实际吗?还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测实际值?

  2:控制仪表控制不带反馈执行器的时候,仪表只显示50的百分比,可是执行器却已是100%的开度,控制不成比例.我用的是泛达的P909表,不知道这跟里面的参数有没有关系?

  3:有没有在煤气站做电工滴新手老手朋友?对仪表控制感兴趣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在这个67880919群,切磋技艺吧,呵呵

网友A:
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QQ是360375686

网友B:
1:热电偶,在常温接到仪表的时候都吗?比如泛达.JEC表,都是这个样子吗?要去掉这个数值再测实际吗?还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测实际值?

偶认为这时仪表应该指示室温.如果室温在20到30度之间,显示就很正常.这是仪表冷端补偿的结果.

网友C:
热电偶要冷端补偿,还要针对性的补偿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