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空压机电缆温度高

楼主(2008-08-08):
我公司用的空压机,400KW电机。主进线电缆和电机的进线温度差不多都有70度,温度是不是太高了,好像书有规定电缆温度不应超过70度。KM1和FR之间的铜排有90度,铜排的绝缘皮有点高温老化现象。空压机是原装进口机,配线不应该有问题。如果长期这样运行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A:
你使用多大直径的进线?多大截面积的铜排?环境温度高不高?配电柜里温度高,可以考虑加一个散热风扇。

网友B:
散热不好
线用细了
或者电机堵转了

网友C:
如果长期这样运行,不行。

网友D:
关注, 温度确实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