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de 小电机,为什么接地也可以转

楼主(2008-08-09):
220V的小电机为什么火线或者是零线接成了地线他也能够运行是怎么回事啊

请指教一下

网友A:
呵呵;可能是你把零线接地了,这样会转是正常的;

网友B:
肯定是两相接反了

一样转

网友C:
火线接地是不可能转的,你可能搞错了

网友D:
可能是你把零线接地了,这样会转是正常的;

网友E:
1、零线断了,中性点偏移,但尚能工作。这时,若把火线改接地线,也有可能能转动。

2、原零线搞错了,认为是零线的那根线其实是另一相的相线,把220V的小电机,接在380V上面,它也不知道,还转。(那不要转飞了?)不会的,380V的频率又不高,还是50Hz,转起来是看不出来的。不过空载电流要大好多倍,没有烧坏实属万幸。这时,任何一根相线换成地线当然都能工作。

网友F:
1、零线断了,中性点偏移,但尚能工作。这时,若把火线改接地线,也有可能能转动。

2、原零线搞错了,认为是零线的那根线其实是另一相的相线,把220V的小电机,接在380V上面,它也不知道,还转。(那不要转飞了?)不会的,380V的频率又不高,还是50Hz,转起来是看不出来的。不过空载电流要大好多倍,没有烧坏实属万幸。这时,任何一根相线换成地线当然都能工作。
一针见血啊!

网友G:
同意5 。 6 楼。
小功率电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不需要太大的 启动电流所以可以运行。

我举一个例子:一个耳机,大于800欧姆,阻值越大越好,并联一个2AP系列二极管,耳机一端接地,另一端接普通电线,长度大于2米,

你能听到什么?

听到好几个相互窜扰且正在播音的 电台信号!!

没有用电源阿?

因为天线的 感应电压足够推动耳机发音!

小功率的 东西有他特有的状态!

网友H:
en,,说的对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en,,说的对呀!!!

网友J:
可能是你把零线接地了,这样会转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