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点乘除问题

楼主(2008-08-09):
我的plc是cj1mcpu11, 依次连有cj1wID211,CJ1WID211,CJ1WOD212,CJ1WOD212,CJ1W AD081-V1,CJ1WDA041,CJ1W-CT021

我这个告诉计数器的输入是从编码器过来的,编码器连在转桶的轴上,一圈编码器输出500脉冲,转桶直径是200mm,计数器的输入村到2042,2043中, 我想知道转桶转了多少米并在HMI上显示,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例如580.4M  ,因此我想用/ UL  I2042/ #01F4, 相除

结果输入到D104,D104 D105是整除结果,余数存到 D106,D107上, 我想把整除结果乘以0.628, 应该用哪个指令,0.628应怎样写?

余数结果要怎样处理才能达到我所要的目的?

谢谢指教

网友A:
带小数点的运算,可以用浮点运算。计算到最后再取整即可。

网友A:
HMI上显示的数值在PLC中是一个整数,只要你放大10倍,然后在HMI中设定一位小数点即可。

楼主:
谢谢帮助,能说的具体点吗?用哪些指令?我试了好多次都失败了,已经花了三天时间都没解决。

网友B:
在PLC中只要你放大10倍是一个整数,可任意计算。然后在HMI编辑软件上显示的数值在HMI中设定一位小数点即可

楼主:
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介绍,关键是余数我不知怎样处理

 不知怎样弄,只好把整数和余数单独拿出来,具体步骤是这样:

1)/ul I2042  %500  D104

2)*ul D104  &628  D108  结果在D108 和 D109

3)*u D106  &628  D131

4)/u D131  &500 D133   余数在D133,D134

5)+ D108  D133  D135  这一步就有问题,几圈以后就有可能D108为0, D109没算在内,导致数到一定位数后又从0开始,如果用+L,D134就算在内,导致加了很大的数。

6)/  D135  &1000  w141

我想 w141 表示的就是m,我把整数和余数单独拿出来后,求出多少mm,再除以1000.

因为我要转500m左右,如果像上面所说故意放达1000倍,hmi上没有哪个地址可以表示。

谢谢,麻烦各位再赐教一点。

网友A:
你用浮点乘除运算,手册中有说明的。指令是 /F或 *F

楼主:
用过了,就是用浮点数不行,根本没有显示,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如果你要达到这种目的,你有哪些大致思路?谢谢

网友A:
用浮点计算到最后,你还要转换成二进制数或BCD码数才可以在HMI中显示正确的数值。

网友C:
计算到最后再取整即可

网友D:
HMI型号,

如果是三菱的可以直接显示浮点数.

OMRON就不清楚了.

网友E:
如果用到浮点数,那么建议你直接把整数转成浮点数,之后所有的运算指令都用浮点指令就可以了。

至于显示,在触摸屏上直接选择数值类型是浮点就可以了。

OMRON群:66624290

网友F:
用浮点数处理,0.628转换成浮点数的方法很好找,乘二取余,符号位1位,阶数8位,小数位23位,占2个字.只能自己用笔算一下了,难度不大,就是数太多,容易错.算出来在plc监控状态下检查对错。

网友G(2008-09-15):
直接用浮点计算。只是0。628不能直接引用,需要先将628转换成浮点数,再除以1000

网友H:
PROFACE的HMI可以显示小数点,实际值要×10

网友I:
可以实现啊

直接用浮点运算,运算前要先把你的16位BIN转换成浮点数 FLT指令

转换后的数据直接用浮点算法

触摸屏连接的时候要选择实数

也就是说你的D104,D105要先进行转换,如果你没有进行转换而直接进行浮点运算,那么即使你在触摸屏中选择了实数,那么也是不能正确显示的

网友J:
浮点数是32位定义的,搞清楚数据的存取去向。

网友K:
可以将整数和余数单独 计算~

网友L:
要先乘后除

网友M(2008-10-23):
TO? K0? K5? D100 K1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N:
看不懂无法帮助你啊··

网友O:
先把0.625放大1000倍计算就OK。

网友P: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我用的是cs1Gcup 44H在Proface HMI中添加一个计算 良品率的计数画面

由于采用无符号数乘除运算 小数点后的数位也没有显示出来 后来采用浮点书就好了

另外你的人机显示屏中的相应键也要选择相关的小数位才可

网友Q(2022-05-10):
学习!

世事如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