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ev1000 炸机

楼主(2008-08-09):
爱默生ev1000

两台其中一台充电电阻炸开,模块也不正常了,另一台模块整流一相断路

两台都是小功率的一体化模块,现在换模块,充电电阻后驱动电路上的贴片元件

如整流二极管,贴片电阻,贴片电容,等等要全换吗?有没有快速的检测方法?

各位高手谁修过这类小机器,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A:
   这好象一下说不清楚的吧?也没人敢保证这样能教你把这台机器修好,建议你还是送给相关维修的地方了,况且如果真的是很小的机器,维修的话不是很划算。个人意见。

网友B:
你可以先看看电阻为什么坏掉的 ,测量一下直流两端的电阻是多少?太低考虑一下大电容  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