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O面板上可否输入数值

楼主(2008-08-09):
我现在想实现这个控制:

1、间隔1段时间,PLC一个输出点输出1段时间。例如:每1小时,输出10分钟。

2、间隔时间和输出时间可自由设置。

问题:1、这2个时间能否在LOGL面板上自由设置

          2、设置完成后PLC才开始工作??

        3、LOGO工作时必须要程序模块么(卡)?

网友A:
1、可以在面板上进行设定。

2、设定完成后,面板操作运行即开始。

3、要把程序下载到LOGO中。

楼主:
谢谢雪世界!另外,您说的第2点,在设定前运行不会开始?

还有,如果修改数值,是不是先停止运行?还是要断电?

关于3,程序模块是不是可以不要?只要把程序下载进去即可?

楼主:
另外,哪位朋友能否提供LOGO正式版的编程软件?

网友A:
不用停止运行即可修改。只要把程序下载下去就可以了。

楼主:
初步接触LOGO,还想请教,如果在面板操作。

网友B(2008-10-12):
LOGO还是最近刚听说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能发个我好吗??我的邮件是hnjzmcdwxz@126.com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步接触LOGO,还想请教,如果在面板操作。

网友D:
呵呵;带有视窗的LOGO可以在视窗上设;

程序可以存入内部的EEPROM;

网友E:
可以LOGL面板上自由设置,太简单的问题了吧~!有ABB的问题可以问我

武汉天铭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张潇婷

QQ:506234975

TEL:027-82638400转 605

网友F(2009-03-10):
很简单的问题,看一下手册,说的很详细了。下面是地址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30041319/0/zh